带着双拐,你可以健步如飞。Wurkkos HD20双灯拐角手电入手体验

楼主(2021-06-16):
带着双拐,你可以健步如飞。----Wurkkos  HD20双灯拐角手电入手体验

本文双拐一词,并非双腿残疾人士的代步工具,而是圈内玩家对本文产品的一个戏称。这是一款纵向排列双灯珠的拐角手电,简称双拐。其实,在全黑的夜晚,尤其没有月亮,没有灯光的野外旅途中,走起道来会感觉缩手缩脚,有时候甚至举步维艰,此时,如果你带着这款可手持当电筒又可头戴当头灯的Wurkkos  HD20双灯拐角手电,真的就如标题所说的一样,带着双拐,你可以健步如飞。
先看看它的样子。
整体概述
这款Wurkkos  HD20手电是一款多档输出顶部按键LED手电筒,搭载一颗Cree XP-L HD主灯珠和一颗三星LH351D副灯珠, 属于一款直角手电筒兼磁吸工具灯。它由一颗21700锂离子可充电电池供电,两颗灯珠可呈现1900流明的光通量。HD20整体采用军规三级硬质氧化,配备不锈钢双向抱夹,具有防反接,过热保护,低压提示功能及充放电指示等功能。HD20全长122mm,头部直径30mm,重量仅为87g(不含电池)。属于一款覆盖多场景的手电兼工具灯。
以下文章简称双拐。
包装
这款双拐和sofirn索菲恩属于同一公司姐妹系列,双拐包装相对简单,包装盒主要以黄白为主流颜色,标识也比较简洁,就正面一个LOGO,背面一个型号以及产地,由于这款一直以出口为主,所以产地说明为Made  in China.
细节介绍
逆时针扭开尾部连接,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下图可以看到双拐尾部的绳孔,它这个绳孔是在尾部一侧掏出来一个月牙形的槽出来,在槽的中部留一个切面,在切面上开了一个1.5毫米左右的绳孔,也是这个手电除抱夹上那两个孔之外本身唯一的挂绳孔,不过此款手电有原装抱夹,所以这个绳孔用不用都可以。由图可以看出,尾部竖条滚花,这些滚花的存在使得拆卸尾部毫不费力。并且绳孔做了精致的倒角处理,可以更好地保护并且延长手绳的使用时间。
手电尾部镀金弹簧以及尾部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相对其它弹簧来说镀金弹簧导电性能更好。双拐中筒前后连接都是端面导电连接。
正极同样是弹簧,与尾部双弹簧可以避免骑行或者震动产生的跳档。中筒两端都是可以拆卸的,并且中筒没有方向,怎么安装都可以点亮手电。
中筒前后都是端面导电连接,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放大后的中筒螺纹,矩形螺纹齿宽=螺距-槽宽 ,矩形螺纹螺纹牙型为正方形,螺纹牙厚等于螺距的1/2。传动效率高,但对中精度低,牙根强度弱。矩形螺纹精确制造较为困难。双拐在拿到手时,已经涂好了润滑脂。螺纹加工不错,比较顺滑,没有阻尼感。
双拐背面样子,自上而下依次是防烫标识,CE认证和环保标识,以及尾盖上面的正负极标识,整体打标上下一条线对齐,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双拐自带智能充电功能,充电口增加三防保护盖,可以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充电胶塞下方有CE认证和环保标识。TYPE-C充电口,这类充电口的好处是跟上了潮流并且属于傻瓜版,老人小孩都可以用,非常方便。插入充电线,充电过程中按键一侧指示灯显示蓝灯闪烁,充满蓝灯常亮。
双拐还可以反向给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不过要添加一个小转接头才可以。
双拐配置有18650转换桶,所以这款拐角是可以使用18650电池来驱动的。
顶部按键负责开关机和换挡工作,按键帽内有充放电指示灯,侧按键高出筒身平面一个毫米,且按键表面有凸起颗粒,即使戴手套也可以很容易触摸到。
按键的位置属于一个平面开阔地带,哪怕戴手套都可以操作自如,按键力度适中,按下有咔嗒声。开机电量指示5S后自动关闭,一侧指示灯显示绿灯常亮表示电量充足,一侧红灯常亮表示电量不足,一侧指示灯红灯闪烁表示电量严重不足。
Cree XP-L HD主灯珠和三星LH351D副灯珠都采用中性白5000K色温,一聚一泛,三击或者单击+长按:依次切换泛光-聚光-聚泛光顺序。
放大点看,灯珠居中,没有歪斜现象,品控细节处理不错。筒身圆周环形深槽,把持及排汗效果不错。
低亮状态下摄像头扑捉到的图片,电路优化不错,没有发现频闪现象。
双拐另一个使用范围就是做为头灯来使用,配置有头灯带,在夜跑或者需要解放双手的工作状态下就可以当头灯来使用。三两多点的重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双拐中筒上下各有一个抱夹槽,并且这款不锈钢抱夹属于双向抱夹,扭动中筒上下部位连接,均没有与抱夹摩擦现象。
不锈钢抱夹经过处理,颜色与手电一致,利用抱夹可以放心的把手电卡在包包上,裤带上以及帽檐上,解放双手,不占空间,出行更方便。
利用双拐尾部的磁吸功能,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吸附在任何铁质物品上,解放双手可以从事更多的工作,另外也可以适应更多的复杂环境。
简单测试
官方数据:
整体长度:尺寸:122mm(长度)x 30mm(头部直径)
重量:87克(不含电池)
下图是手持效果。
经简单测试,数据与官方数据基本一致。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双拐手电进入高亮1900流明下灯头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31.7摄氏度,静态,无风。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环境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双拐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高亮档1900流明状态下的照度情况,测试时无风,静态,测试时双拐为满电状态。
此次仅仅测试了120分钟多一点,所以说上图曲线只代表120分钟运行曲线,并非续航时间。
至于防水测试,大家看下面视频即可,图片说明不了太大问题。
夜射方面,本人比较懒,又没有模特,只是开启双灯在极亮档位拍摄了一些照片,不得不说,双拐双灯全开确实很不错。
总结
整体来说,这款双拐做工不错,细节处理妥当,做为一款质量不错又性价比非常高的工具筒,HD20双拐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建议,个人感觉能再包装上再上一个台阶,那将是极好的。

网友:
标题让脑梗病人空欢喜。

网友:
都说了这手机电路有问题,不能锁定,锁定了以后自己会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