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高品质音响

楼主(2021-06-17):
本人由于上夜班,办公室实在无聊,晚上只能听歌解闷了,王者又打不了,太卡了,某宝和某多买的音响音质都不满意,小点的几乎都是2寸喇叭的,三寸的都很大,不方便,只能自己做一个了。直到有一天。在公司找到一个罐子,于是开始做音响的路了,先上成品。
这是成品图,外观贴了木纹皮,3寸喇叭,一个电源接口,一个3.5接口就这么简单。
下面开始发教程,先从箱体开始,这是公司找到的箱子,直径12cm左右,高度16cm,容积没算。

顶部开口72mm,放3寸喇叭用的,箱体开5个口,后面两个大的洞放倒相管用的,(不能只开一个,我做过一个的,低音下潜不够),倒相口两个分别是5.5*2.5电源接口和3.5mm音频接口。正面是功放板电位器伸出来的孔。
先开孔,开孔以后由于箱体是铁皮材质,且厚度薄所以需要贴止震板,这是某多买的。
,贴好后把洞口的止震板去掉。方便我们装接口。
这是电源和3.5接口,我们要先把箱子贴皮,然后再安装,不然外观不好看。
贴皮后我们安装电源口功放板,功放板都是端子设计,可以免焊接。

把功放板,倒相管,电源口和3.5mm接口装上去。然后把喇叭装上就搞定了,喇叭要贴好eva胶带不然漏气。。
电源用的是24v3A。喇叭功率20W,全频喇叭,用3.5输入,总成本130元,音质超好,有疑问可以留言,需要的也可以帮忙代做。

网友A:
你可能对高品质有误解

网友:
可以动词打次了!
箱子是什么材质的,看着像塑料。

网友:
恕我直言,你对高品质的误解太深了,就是听个响罢了

网友:
填些吸音棉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高品质有误解

自信点,把可能去掉。
听个响还是可以的

网友:
高品质音响不根据喇叭的参数设计箱体?这个就是听个响吧

网友:
在发烧友看来,估计都入不了眼,别说高品质了。,不过大家都是看着这三个字进来看的,成功的吸引了大家的眼球。O(∩_∩)O哈哈~

网友:
搞成蓝牙会更简洁的!

网友:
买个蓝牙充电,插卡的,便宜方便,和这个音质差不多吧

网友:
花了130块钱造了这货   不值啊不值

网友:
夜班无聊的话睡觉它不香么?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过了,你对高品质的要求也太低了点

网友:
d类功放保真度很高,高的让人不喜欢。

网友:
你对高品质误会太深。

网友:
这就是个喇叭盒子,能出声

网友:
楼主你重新定义了高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高品质有误解

自信点,把可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