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J1800多SATA口主板

楼主(2021-06-17):
    已出封贴,考虑没有坛友置换,昨天挂的闲鱼,今天500不包邮出了,物尽其用,可以去买U盘了,谢谢各位坛友捧场!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48416738110&ut_sk=1.WIDgFZQbbwIDAFp59W0XivB0_21407387_1624033698568.copy.detail.648416738110.101560918&forceFlush=1
             无意翻到当时坛里买到的创音J1800主板一块,当时坛里好多人都买了这个主板,说是SATA口多,又是双网口,可以搞nas,也跟风买了,买来一直放着,没组nas,到现在也感觉没有储存方面的需求,纸盒子都还是当时卖家发来时候用的盒子,怕忘了盒子装的什么自己用笔写了J1800在盒子上,试过正常点亮进pe,我没上机用过,没需求就没找合适的机箱,当时发来有主板、挡板、主板电池。
    今天仔细看了,主板螺丝孔貌似有上过螺丝的痕迹,记不得当时论坛卖家是说的全新板还是拆机板,有心的可以翻翻老站当时卖家的帖子。
   关于如何设置搞成nas,如何双网口设置使用,如何用上每个sata口(依稀记得好像坛里有研究过的坛友发帖说过有1个还是两个sata口在群辉还是Windows下用不了或是不识别,但linux可以识别使用,好像msata接口会占用一个sata通道,不知道后面有坛友研究出来没有)如何bios设置等这些以及驱动等需要这次购买的坛友自己研究折腾,因为我也没仔细研究这块主板。
    下面重点:
     主要是想互相交换:坛友DIY的大容量U盘(启动兼容性好的,最好可方便烧录ios,尽量有写保护,有挂钥匙的地方),或者DIY的SSD,如果买钱,高了坛友不接受,低了我觉得亏了,所以尽量通过置换互通有无。其它暂时没想好,电动工具就不用了,常用的有的,利用率不高,放时间长了电池亏电容易坏。
     初心是既然自己用不上,何必放着,置换给有需要的坛友发挥主板真正的用途。

楼主:
更正一下,牌子不是创音,应该是音创主板。
另外:目前是不是903主控的启动兼容性最好?而且有如意烧功能,写保护。

网友:
翻了翻老站也没翻出来,手头有个903 128G(没写保护)的U盘不知道楼主换不换

网友:
另外内存 主板msata固态盘还要买,主要看上多口了,纠结
百度了一下,查到咸鱼有人250出了一块,主要得找个这么多盘位的机箱,有点占地方。。。J1800集成U多盘用的话磁盘性能也跟不上了,我还是12TX4的NAS先扛着吧,有需要的上吧

网友:
好东西
需要的赶紧下手

网友:
手头有32G的903,东芝SLC
2242版型的256G SSD,三星MLC 2246en,可以做固态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牌子不是创音,应该是音创主板。
另外:目前是不是903主控的启动兼容性最好?而且有如意烧功能, ...

兼容性最好的是2.0的慧荣sm3257,其次是3.0的慧荣sm3267,慧荣主控都可以软件开启写保护,和写保护开关效果一样。银灿903存在少部分主板不能启动的问题,但大部分设备上也还是够用的,要是专门只有一个U盘来维护系统的话就不建议银灿903了

网友A:
什么时候出过这个主板为什么我没看到?

网友B:
这个主板不错呀,现在价值80-100?网口要是千兆的就更好了吧

网友:
还好,不是我的菜,不用纠结太多。

网友C:
网卡是千兆还是百兆?

网友:
多少钱出。PM下

网友:
24V10A;方形不锈钢铝合金电源,9新
5v50A;长方形不锈钢铝合金电源,7新
平衡车,带电源,8新
tda2030的多媒体音箱+OPA2604,很嗨
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出过这个主板为什么我没看到?

早了,老站过渡前老坛友应该都知道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卡是千兆还是百兆?

应该是两个百兆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不错呀,现在价值80-100?网口要是千兆的就更好了吧

你好坛友:100是买不到这板子的,主要想置换,记得当时卖的坛友开始不懂这板子的价值,出过几批,第一批是200,后面要的人多涨价到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不错呀,现在价值80-100?网口要是千兆的就更好了吧

TB和海鲜市场都能找到类似主板,标价800~1000多,当然这是虚高的价格,有人买才算,混数码之家的应该不会花这么高的价格买这板子,起码我不会,差不多可以组整套了

楼主:
这是海鲜别人挂的j1900的,CPU不一样,他这个是j1900,关键是他也真敢要这价,这价应该没人要,太贵了,接口都插不多。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46231946268&ut_sk=1.WIDgFZQbbwIDAFp59W0XivB0_21407387_1623907668876.copy.detail.646231946268.101560918&forceFlush=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海鲜别人挂的j1900的,CPU不一样,他这个是j1900,关键是他也真敢要这价,这价应该没人要,太贵了,接 ...

要是按这个价格买这个板子的人。脑袋要被驴踢多少次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楼主:
有的新坛友不知道当时坛里这个主板的事情,我说一下配置:
cpuJ1800,笔记本d3内存,主板20针电源接口,,CPU4p供电,13sata口,1msata口,USB2.0口4个(其中有2个在主板上),另外主板上还有USB扩展9针座1个,9针音频扩展座1个,三针风扇座2个,USB3.0口2个,网络接口2个,vga1个,hdmi1个,9针com口1个,3.5音频口1个。
这主板有两排30针SATA_LED硬盘灯插座,但要会接才行。
有两排8针LAN_LED网口灯插座,但要会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