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这款惠普迷你主板电源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1-06-17):
今天得到一块惠普迷你主板,虽然性能不咋地,但是胜在体积小,13*15CM.拿来做软路由什么的刚好合适。不过这货的电源插口是三针,而且小口的。我想问一下如果接两线的电源能不能点亮,如果非要用三线电源,那笔记本用的那种大口三线电源通不通用?如果通用的话我就换一个大口的插座上去。
另外问一下,这主播上有mini pci-e插座和USB3.0接口,但是偏偏没有SATA接口,几个空着的焊点看起来都不像SATA接口,难道这货就没法接固态硬盘吗?

电源接口,三针的小口

这些接口都不像SATA接口

网友A:
看了一圈,预留有COM(串行)接口、音频接口、LPC(打印机)接口,确实没看见SATA接口,这货要装硬盘的话,估计只有通过内置的那个USB接口来转接了,那个PCIE x1接口的固定螺丝座的位置在侧边的 应该是用来安装Wi-Fi、蓝牙的。

网友:
我记得是19v的,,,,建议你上12开机试试看,,只需要接两根线就行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源插口!

网友:
可以接两根,第三根只是功率识别用的,或者某宝找惠普的转接头几块钱完事

网友:
不就是5.5口径的插口吗?

网友B:
牺牲PCIE,用它转出SATA数据接口,有现成的转接板,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预留SATA线路

网友C:
CPU好像是最后一代凌动

网友:
第一张照片,右下角就是电源口。
和笔记本电脑一样是19V输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好像是最后一代凌动

那么大一个AMD的标你说是凌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牺牲PCIE,用它转出SATA数据接口,有现成的转接板,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预留SATA线路 ...

买一张转接卡可以买好几块这种主板了

网友:
看上去是个家用小主机板,竟然没有sata,惠普也做工控机广告机?我有个板pcie也能识别到msata盘,你有现成的就试试。还得配外壳散热,也挺麻烦的,放闲鱼看看吧

网友:
不是有电源口嘛,不过这主板有啥用?,估计也就上网本性能,又没SATA,插个无线网卡当AP?白瞎了这沉金板的感觉

网友:
瘦客户机的主板

网友:
机型应该是HP T420
我没接触过这款型号
网站有介绍 电源适配器有待考证
https://www.parkytowers.me.uk/thin/hp/t420/

网友:
看来只有用X1扩展sat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圈,预留有COM(串行)接口、音频接口、LPC(打印机)接口,确实没看见SATA接口,这货要装硬盘的话, ...

第三张那个不是硬盘接口吗

网友:
谢谢分享。3针是功率识别用的,接两针也应该能启动。

网友D:
第三图右下角53A1K应该是SATA直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图右下角53A1K应该是SATA直插

上面一点有行小字“X1PCIEXP11",这是一个迷你PCIE接口,不是M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