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齿轮润滑脂

楼主(2021-06-17):
费体克润滑脂,齿轮专用,适用于电钻,锂电锤,电动扳手,齿轮专用,电锤用了减小发热,润滑好粘附好,不容易甩出,普通润滑脂粘附低,高速运转容易甩干,这个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是厂家自营,价格还可以,150克能用好多次,T宝有货,用过的评价良好,

网友A:
花这个钱不如直接买一支NSK AS2,才30元还包邮。

网友:
这是一个广告贴吗

楼主:
专用的,这个粘度只有1,28元包邮,普通的润滑脂电锤高温到处漏油,这个好多了,太稠了电锤阻力大没劲,试过就知道了,经常维修电动工具,长鸣的有大桶,1公斤100元批发价,这个价格不贵,这个是全合成油,润滑效果很好的,150克可以用好久,NSK主要是轴承导轨专用油,

楼主:
这个实际上是150克,图片上是30克的图片,

网友:
这个是广告还是自己的使用心得

网友:
正宗美孚xhp222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这个钱不如直接买一支NSK AS2,才30元还包邮。

AS2 PS2有区别么

楼主:
美孚222电锤高温发热,流的到处都是,齿轮上粘附不上润滑脂,造成电锤发热,我都试过了,我不是打广告,只是告诉大家专用油的重要性,大厂一般不出专用润滑脂,销量太小了,电动扳手也不能用222润滑脂,高温流的到处都是,要用3号锂基脂,美孚222粘度级别是2号,我的威克士扳手就试过,后来又换了原装的润滑脂,主要是齿轮转速高,润滑脂粘附不够,造成齿轮高温发热,最后润滑脂流的到处都是,虎头润滑脂也有齿轮专用脂,比这个价格高点,这个是厂家价格还可以接受,可以搜索看评价,都是自己保养电锤,送到外面修理谁给你用这么好的油,上次给客户修理,找了好久才找见齿轮润滑脂,好多人都不知道齿轮润滑脂,

楼主:
看看东成原装润滑脂,齿轮专用脂,

网友:
气缸你也加的这跟吗?

楼主:
气缸有气缸的专用油,可以T宝搜,黄色的500克一桶,插电电锤能用几十次,锂电锤气缸加这个油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略贵,可以换小瓶装提高下性价比吗? 偶尔家用的用户不需要那么大份 10元/份刚好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这个钱不如直接买一支NSK AS2,才30元还包邮。

有合适的店铺推荐,怕买到假货

网友(2021-12-21):
引用 楼主:
看看东成原装润滑脂,齿轮专用脂,

某宝搜不到

网友:
我用三四块包邮的挖掘机用毛毛虫凑和一下

网友:
我用二硫化钼润滑脂一样的效果

网友:
我用普通黄油

网友:
多年前在实体店买过一罐路易得耐高温油,800克的,机械结构不顺的都用这油,当万能油用了,现在还有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