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新展品:81式122mm轮式火箭炮

楼主(2021-06-17):
还是那个抗战博物馆,除了上次的导弹驱逐舰声呐、螺旋桨和“操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72
还有一门81式122mm轮式火箭炮

全貌

前面是运载工具驾驶室

后部是火力输出部分

中间还有“VIP软席”,带额外的人?

火箭炮发射筒
数了一下有40管

里面挺光滑的,方便放“冲天炮”
每个圆筒的左上角都有个的机构,它是用来固定火箭弹,防止后退掉下来,还是用来“点火”的?

详细参数
射程20km好像有点近

欢迎有对这玩意了解坛友介绍一下它是怎么个工作原理(比如止退、点火、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本市价什么的)

网友A:
国产最新的卫士系列火·箭·弹,射程几百公里,而且精度可以当D弹来用。

网友B:
这玩儿就是用来气人的,81型已经淘汰的已经20公里射程,别人最先进的现役就70公里射程,和卫士系列完全没法比……

网友:
好家伙 葛秋莎啊

网友C:
估计就是仿毛子喀秋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仿毛子喀秋莎的...

喀秋莎太老了,这仿的毛子BM21冰雹,也是六几年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最新的卫士系列火·箭·弹,射程几百公里,而且精度可以当D弹来用。

那是,卫士系列属于粗大型,射得远,这个122太牙签了

网友:
在80年代初,81式122毫米40管火箭炮就研制成功服役了,并且很快成为了我军火箭炮兵的主力装备,老式的130毫米火箭炮最大射程只有10km左右,但是122毫米火箭炮的射程一开始就达到了20km以上。而且,随着火箭弹固体发射药(推进剂)技术的进步,122毫米火箭弹的射程还在继续增加。最新式的122毫米火箭炮弹射程已经突破了40km了,比基本型号火箭弹翻了一番。

网友:
百里开外取项向头颅,这20km好像还差点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儿就是用来气人的,81型已经淘汰的已经20公里射程,别人最先进的现役就70公里射程,和卫士系列完全没法 ...

嗯嗯,兔子是把导弹当火箭炮用的

网友:
人家造芯片,我们造导弹,唉~

网友:
81式122毫米火箭炮是将火箭发射器安放在"延安"6X6越野车底盘上而成。发射器由40管标准型金属定向器(即发射管)组成,每个定向器内有一个螺旋导槽,可以赋予火箭弹一个初始转速。其高低和水平转动均由电动机械装置操纵,也可手动操纵,射速为40发/20秒。火箭炮车的最大公路行驶速度50千米/小时,最大爬坡度30度,行军状态全重12500千克。
81式122毫米火箭炮的主要任务是以突然猛烈的火力阻碍.压制和消灭敌有生力量,压制和摧毁敌火力设施.集结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还可以用来破坏和摧毁敌后备力量.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等军事目标。
该炮威力大.射程远.具有良好的射击精度和高度的机动性能,可在行进中射击,也可空运。

网友:
俺来报道了,看得懂的点赞

网友:
事关国防机密,不要抖机灵显摆,请慎言!

网友:
这玩意是用火箭的炮管前后是通的不需要制推,点火好像是用电的

网友:
这40管的火箭炮

网友:
又丢字,这40管的火箭炮,8、90年代经常上镜头,跟抗战不搭噶

网友:
对这种口径的火箭炮来说,20公里射程已经不算近了

网友:
火箭炮还要啥止退呀!本身后坐力就小。它没有尾翼,它的稳定靠的是多个小喷口向侧后喷气使弹体绕纵轴旋转来稳定飞行方向,二战时德军火箭炮就是这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