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想换玻璃泥槽

楼主(2021-06-17):
玻璃泥槽裂了,准备换掉,请换过的兄弟指教一下,现在是上高速漏风,换这个要不把玻璃拿下来,还是直接硬插?
另外边上的贴纸褶皱了,有没有办法搞平,之前用手压过一次没效果,原车贴纸是胶粘的还是热压的?这纸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A:
这是车还是什么玩意?什么信息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B:
这是啥东西?不好猜哦!

网友C:
车窗密封植绒条是吧!玻璃落到底拆了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还是什么玩意?什么信息都不说,怎么帮你

就是车窗玻璃密封条,学名叫玻璃泥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窗密封植绒条是吧!玻璃落到底拆了直接换!

是的,玻璃降到底能好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玻璃降到底能好塞吗?

做过汽车装配!没见过装了玻璃不能安装植绒胶条的,但是可能需要吧玻璃两侧的胶条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汽车装配!没见过装了玻璃不能安装植绒胶条的,但是可能需要吧玻璃两侧的胶条取下! ...

原玻璃胶条肯定要拆掉的,看了一个视频是没拆玻璃硬塞的,不停的喷表台蜡进行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汽车装配!没见过装了玻璃不能安装植绒胶条的,但是可能需要吧玻璃两侧的胶条取下! ...

你做过汽车装配,那么问你一下,门上贴的那个黑贴纸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汽车装配,那么问你一下,门上贴的那个黑贴纸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上半节门框上的贴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东西?不好猜哦!

不用猜,百度玻璃泥槽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做过汽车装配,那么问你一下,门上贴的那个黑贴纸叫什么名字?

一般车框接缝处都是钣金密封胶的,你的贴纸密封就不太懂了!实在不行淘宝买点pvc贴纸四个门框都贴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车框接缝处都是钣金密封胶的,你的贴纸密封就不太懂了!实在不行淘宝买点pvc贴纸四个门框都贴一遍:lo ...

那玩意就是个装饰贴纸和钣金密封又有啥关系了,高档车是用的亮黑条,我们这种买菜车用的是贴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玩意就是个装饰贴纸和钣金密封又有啥关系了,高档车是用的亮黑条,我们这种买菜车用的是贴纸。 ...

淘宝搜pvc贴纸,要银色成卷自裁的那种!或者想要另类贴个黑色碳纤维也挺好,贴个玻璃框不会判改装车

网友D:
这个纸用电吹风吹软.
泥槽我换过,把玻璃降下去,拆车门内饰板,把玻璃固定架螺丝拆了.装上之后尖角哪里有点漏风,没有原来的好
原来的是后视镜哪里不归位,只能换新的.我现在还想再换一个呢.
玻璃不容易落下的话可以用点滑石粉.不能喷油,时间长了全涩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纸用电吹风吹软.
泥槽我换过,把玻璃降下去,拆车门内饰板,把玻璃固定架螺丝拆了.装上之后尖角哪里有点漏 ...

玻璃固定架拆了,玻璃用不用拿下来?你说的尖角那里漏风,是不是我现在画圈裂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固定架拆了,玻璃用不用拿下来?你说的尖角那里漏风,是不是我现在画圈裂开的地方? ...

玻璃不用拿下来,是玻璃两侧的固定架拆了,玻璃还在底下的支架上.
就是你画圈的地方,开起来能听到风声.我想再塞点胶条进去或者干脆再换一个.就怕买到的不是原厂泥槽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固定架拆了,玻璃用不用拿下来?你说的尖角那里漏风,是不是我现在画圈裂开的地方? ...

固定架是玻璃左右两边拧到车门上的,玻璃底下的托架不要拆.泥槽可以塞到固定架里面.你把车门内板拆下来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