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元件?有人说是天线?有人说是天线?有人说是天...

楼主(2021-06-17):
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元件?

机缘巧合(狗头)搞到大概10多个这个元件,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来没见过。
大概就(4mmX4mm)大小,厚度1mm。

有人说是天线?

网友:
感觉像贴片,传感器,晶振,大神来说下。

网友A:
嗯,我找放大镜出来先。这个嘛,老夫看了半天,原来是只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找放大镜出来先。这个嘛,老夫看了半天,原来是只蚊子。

感谢消灭零回复

网友B:
还故意腿朝天上图,还缩的头像这么小,知道但是不想告诉你~

网友C:
你也不说说什么里面的东西,好让大家缩小猜测范围……

网友D:
你猜,你再猜!

网友E:
这是用来涨人气的。

网友F:
声表滤波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故意腿朝天上图,还缩的头像这么小,知道但是不想告诉你~

这东西没腿啊,就一篇平的。这个东西真的很小,我只能照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不说说什么里面的东西,好让大家缩小猜测范围……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就是10多个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猜,你再猜!

我见识太少,不是做这行的,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来涨人气的。

这个,我是真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声表滤波器么?

谢谢。去查了一下图片还真有点像。回头再照两张照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