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帝闻 (dve)12v电源炸了

楼主(2021-06-17):
路由器电源12V1.5A, 连续工作不少年了
看起来做工不错

那个怀孕的电容我认识 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
主板的背面都黑了!

网友:
嗯 爆炸现场还是比较生动的~

网友:
这个电源,大概10年前的海康威视的标配电源。

网友A:
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一般都保险炸的历害……

网友:
连续工作不少年了-万恶的资本家 地主阶级,这么踏实 肯干 不误工的杨白劳-难道不应该经常让休息休息 缓缓精神再工作吗?人都受不了连续工作,何况是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400V电容失效,300V电压不稳定往下掉,开关管承受的电流剧增,碰

网友:
DVE的12V电源只要负荷大一点就会爆,已经爆掉4个了。

网友:
这炸得够彻底

网友:
没看到保险管,可能是在PCB上直接做了一段细线当保险,炸这么彻底,不可能是过载,判断高压部分有短路。

网友:
当年还买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