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排插换LED指示灯限流电阻

楼主(2021-06-17):
排插换LED指示灯限流电阻,现在排插的指示灯限流电阻功率都很小,经常发生烧毁限流电阻的现象,或者是温度很高,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将限流电阻換成大一点的,手头只有120K1/2W的正好二只串联组成240K1W,这样体积大小合适,功率也足够,阻值正好。

这个红色热缩管是刚买来自已加的

这个是原配的电阻,只比芝麻粒大一点,估计是1/16W

END

网友A:
也可以这样理解:电阻烧了  led 保住了

网友:
200k左右就可以了,功率大的电阻当然更好,最近喜欢氖灯特别是绿色的了,漂亮。

网友B:
连金属膜电阻也舍不得用啊,估计楼主是打发无聊时间

网友C:
上阻容降压呀,保证长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金属膜电阻也舍不得用啊,估计楼主是打发无聊时间

用的是铜脚的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阻容降压呀,保证长寿

一个指示灯而已,要什么阻空降压搞复杂了,何况电流极小排插坏了指示灯也不会坏

网友:
烧电阻,LED没损坏?  插排的质量貌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样理解:电阻烧了  led 保住了

不一定,也可能瞬间短路烧毁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指示灯而已,要什么阻空降压搞复杂了,何况电流极小排插坏了指示灯也不会坏 ...

指示灯坏了的多了去了,你没见过?

数码之家不就是为了折腾吗?而且阻容降压省电。这种简易的电阻限流一个灯的功率大概有0.3W,改成阻容降压约等于0.01W。

网友:
这插排设计有问题啊,地线在火线上面,要是火线卡住,插头插入就会碰到地线而漏电,加了热缩管好很多。

网友:
    更换LED指示灯限流电阻,不如直接更换发光二极管。有一种3mm白色发翠绿光的高亮发光管(不通电时是无色透明的),特别亮!我用2.2M的限流电阻(接220V,电流仅为0.1mA)仍然很亮。将它靠近墙,竟能在墙上映射出绿色光斑。
    这种翠绿光的高亮发光管价格便宜,3元100只还包邮。由于耗电极小。可以用功率很小的限流电阻。如果有条件,建议再串一只1N4007二极管,这样更好。

网友:
这个还用了螺母,算可以了.

这个电阻现在一般都300k了,用不到改了,功耗不大。。。

网友:
再串一支二极管说不定更好点……

网友:
加个in4007更保险

网友:
现在的低端排插都不加自恢复式保险丝了

网友:
电阻可以再大点再大点,再串给二极管

网友:
串个4007比你塞电阻更管用。LED寿命直线上升

网友:
再叠加一颗楼主一样红光LED灯珠反接并联,正半周期自带LED发光,负半周期并联LED发光,释放掉反向击穿电压,顺便频闪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