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多硬盘复制大量文件时电脑卡顿的疑惑

楼主(2021-06-17):
1块SSD+3块机械盘,健康度都是极好的,系统装SSD。机械硬盘之间互相复制大量文件时,机械盘虽然占用100%,但CPU、内存、SSD都没占用多少资源,为何整机都会卡?
或往U盘复制一些文件,U盘反应不过来时,电脑也卡!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中毒。

网友:
我的电脑也也挂了几个老硬盘,老硬盘有时候会卡顿的,很明显会有硬盘启动的声音。

网友A:
卡dmi总线了吧b75的桥带宽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dmi总线了吧b75的桥带宽很低

我猜也是卡平台总线,不过B75总线速度也能达到2GB/s,复制100MB/s就能卡总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也是卡平台总线,不过B75总线速度也能达到2GB/s,复制100MB/s就能卡总线? ...

因为sata-pch-ram-cpu-ram-pch-sata来回交换数据实际上吞吐量放大了很多倍

网友:
会占用DMA总线的肯定会卡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猜也是卡平台总线,不过B75总线速度也能达到2GB/s,复制100MB/s就能卡总线? ...

网友:
加一块阵列卡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再小的服务器哪怕只有四个硬盘槽也必须用阵列卡的原因。

网友B:
拷大量文件时,机箱面板的硬盘灯是不是一直亮着?硬盘的系统资源占用百分之百,当然感觉卡。
和总线无关,CPU、内存、硬盘,这三个之中,任何一个的系统资源占用达到百分之百,就会感觉卡。

网友:
你不是正常现象吗。你要挂块有问题硬盘,就算是从盘都会卡到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拷大量文件时,机箱面板的硬盘灯是不是一直亮着?硬盘的系统资源占用百分之百,当然感觉卡。
和总线无关,C ...

所以我很疑惑,总线带宽不够比较好理解。可如果只是硬盘问题,机械盘占100%,为何会影响到装系统SSD和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很疑惑,总线带宽不够比较好理解。可如果只是硬盘问题,机械盘占100%,为何会影响到装系统SSD和整 ...

你用过软驱光驱就不这么说了,读盘时就跟死机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很疑惑,总线带宽不够比较好理解。可如果只是硬盘问题,机械盘占100%,为何会影响到装系统SSD和整 ...

机械盘难道不是整机的一部分?任何一部分出问题,都会对整机有影响。
电脑主机一般有以下部件组成:
主板、CPU、散热器、内存、显卡、硬盘、声卡(目前已集成)、网卡(目前已集成)、光驱(可选)、软驱(可选)、机箱、电源。
再加上输出设备(如显示器),输入设备(如键盘、鼠标),差不多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难道不是整机的一部分?任何一部分出问题,都会对整机有影响。
电脑主机一般有以下部件组成:
主板 ...

电脑我知道。比如把硬盘比作汽车,如果总线(道路)够宽,1辆汽车满载,我所不理解的是为何其它空载的车辆都要等待而不是超车?如果说总线(道路)不够宽就能理解了。也许装台配置高点的新电脑就能试明白了。

网友B:
https://www.cnblogs.com/lazb/p/11293716.html
找到一个文章,上面说是驱动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nblogs.com/lazb/p/11293716.html
找到一个文章,上面说是驱动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

这个问题与我的情况完全不同,况且我的电脑驱动都是装齐全的。

网友:
所谓卡,一定就是cpu 100%。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记得是主板的毛病,水洗B75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ata-pch-ram-cpu-ram-pch-sata来回交换数据实际上吞吐量放大了很多倍

请问下,如果我采用PCIE固态的话,这个问题不知能不能得到缓解?就是指SATA硬盘之间传输大量文件,还会影响PCIE固态上的系统操作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果我采用PCIE固态的话,这个问题不知能不能得到缓解?就是指SATA硬盘之间传输大量文件,还会影 ...

直连CPU的应该没有影响吧?但b75不支持nvme,只能当从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连CPU的应该没有影响吧?但b75不支持nvme,只能当从盘用

我这款P8B75-V,网上早有人制作出支持NVME的BIOS,可以支持到PCI-E X4。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