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还在玩T12?低成本的万能焊台了解一下(一)

楼主(2021-06-17):
第一篇:简介
前几天发现T12不好玩了,本来准备做个高频焊台,看了youtube上点击很高的那个JBC DIY的视频,受到启发了,为啥不做个万能焊台呢?正好把吃灰很久的树莓派用上,尽量降低成本。
研究一圈发现天下的温控焊台虽然千奇百怪,其实只有两种
1.使用电流加热发热丝,热电偶测量温度并控制加热开关,T12,936,JBC245是典型代表,国产的99%的焊台都属于这种
2.OKI为代表的使用烙铁头材料的居里点控制温度,无脑加热,到点自停。

万能焊台的思路就是兼容所有的第一类烙铁手柄,只要是热电偶测温,发热丝加热的手柄,都能用这个焊台来控制,方便你更换各种不同类型的手柄,再也不用考虑各种烦人的接口,温控方式了。
只要实现测温准确,加热迅速,就是一个好的焊台,先上原理图。

设计简单粗暴,模块化设计,整个焊台只有三个部分,各个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很容易的更换,来搭配各种不同的烙铁手柄,小白都能轻松制作,
理论上用杜邦线连起来就能工作。

一.温度采集模块
采用MAXIM的温度采集芯片,自带冷端补偿、线性校正、热电偶断线检测,温度分辨能力为 0. 25 ℃,这里主要是两款芯片,MAX6675和MAX31855,驱动和接口都是通用的,MAX6675只能匹配K型热电偶,国产的仿T12,1322之类的发热芯都是K型热电偶,如果要配其他类型的热电偶,就选max31855,这个能支持k/j/n/s/t/e/r型热电偶,基本通杀所有烙铁手柄。如果不想画板子,网上有现成的模块,MAX6675不到20元,
通过SPI接口连接到单片机就能读出温度值,MAX31855芯片很便宜且兼容性强,不差钱的买这个就对了。

二.soc控制模块
理论上所有的SOC都能用,我手头因为只有个闲置的树莓派,就用树莓派B3做了,缺点就是太大了点,如果选用荔枝派、芒果派之类的,也可以做的很小。
设计用了树莓派的SPI接口+一个GPIO管脚,SPI接口和温度采集芯片连接,实时读取烙铁头温度,GPIO接口输出3.3V电平,控制MOS管的开关来加热烙铁头
理论上所有Linux版本都能用,重点来了,要使用Linux控制的核心,是编译好MAXIM的驱动,市面上这些派的linux大部分都没有包含MAXIM芯片的驱动,好在这些
驱动Linux都已经自带了,要做的就是把它编译到内核里,我用的5.2版的Linux,首先要进入内核编译界面,怎么编译内核请自行搜索。

在内核编译界面按空格选中-> Device Drivers-> Industrial I/O support -> Temperature sensors-> MAXIM_THERMOCOUPLE即可,MAXIM_THERMOCOUPLE驱动兼容MAXIM大部分的温度采集芯片。
编译完进入系统后,如果看到/dev目录下生成了iio:device0设备,就可以从Max模块读取温度了

三.烙铁头加热模块(MOS管+电源)
这部分很简单,采用了一个LND10N60的MOS管,G脚连接树莓派的GPIO脚,S接地,D接烙铁供电电源,我采用的是29V的笔记本开关电源,1322的国产发热芯,电阻9欧姆左右,这样当树莓派输出高电平MOS管导通时,加热功率就是29*29/9=93瓦,电流3A左右,5秒化锡很轻松!这里请根据你的发热芯电阻值来决定配什么样的电源,因为这个电路太简单了,没有做任何电流电压控制,一旦mos导通就是满功率加热,回温非常快,缺点就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因此要注意不要烧毁发热芯和MOS管,最大电压一定要烙铁头能够承受,只要发热芯没问题,你可以接个48v的电动车充电器来供电

四.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也非常简单,可以用各种编程语言,原理都一样,用python的话不超过10行就能搞定
1.程序设计的重点是匹配不同的加热方式,市面上有两种烙铁头,一种是加热线和温度线是分开的,比如1322,出来就是四根线,这种最简单,只需要读温度值,判断是否大于设定温度,然后控制MOS管是否开关。另外一种是加热线和温度线共享的,出来只有两根线,比如国产的T12,这种读温度的时候就要先关闭MOS管,读完再判断是否要打开。
2.温度设定:温度设定保存在一个文件里,这个是预先写死的,要设置多少档温度随意,然后通过按钮或者编码器去选择生效的那个,也可以在树莓派上开个http界面来设置。

过几天写第二篇,完工照及程序分享

网友A:
你这mos管g极都不需要放电的 导通一次报废一根发热芯的节奏啊,赶紧改改

网友:
坐等成品出来,先围观一下

网友:
坐等成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mos管g极都不需要放电的 导通一次报废一根发热芯的节奏啊,赶紧改改 ...

好吧,加个泄放电阻哈哈

网友:
建议不要开源让人发财,可以出套件给坛友购买

网友:
3.3V输出还串了个led再给mos那还有电压吗

网友:
这些就是控制逻辑不一样而已,做起来应该不难。
直接做两种控制板,体积和成本怕是都比你用树莓派好得多吧。

网友B:
上了树莓派还敢叫低成本?没看出来万能在哪儿,就只是不仅仅支持T12?
Http控制烙铁温度,也是挺能想
加热灯恐怕都不一定能亮起来
另外5K也不是一个常用阻值
看起来也是没打算用PID算法

网友:
成本铁定比牛肉白光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树莓派还敢叫低成本?没看出来万能在哪儿,就只是不仅仅支持T12?
Http控制烙铁温度,也是挺能想
...

树莓派是闲置的,不算成本嘿嘿。。。

网友:
看了感觉还是T12方便简单,T12的接口也不复杂啊,要是不用休眠的话直接2条线就行,一个笔记本电源就能用,多方便啊,功率够大的话不比高频什么的差,反正我的都是拿起3秒内化锡,根本不用等,平时一个大刀头搞定一切,大焊点照样轻松

网友:
除非职业玩家,一般普通用户有个T12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说说你的看法。。。坐等成品。。

网友:
万能焊台开源项目很多了呀 用树莓派斧头雕花还是少见

网友:
3.3v根本驱动不了mos,上电就把mos烧了或者发热严重直接烧脱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先驱动晶体管再说别的

网友:
为啥T12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是闲置的,不算成本嘿嘿。。。

法拉利是别人送的,零成本。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有更好的焊接工具呢。

网友:
等着看看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