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地摊历险记:拆修斯沃琪 求思路

楼主(2021-06-17):
也是买东西的添头
表把的把头掉了,从上次的僵尸蛋炖上拆了一个把头换上。换上电池还是不走......
瑞士eta的机芯 不知道真假 大家看看
电池漏液的痕迹清理好了 但是指针不走
从来没修过石英表
想学习一下
想各位高手求教

网友A:
换完电池好像有个按钮要复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电池好像有个按钮要复位一下

哪个是哪个按钮呢?

网友:
强烈要求 换表带!

网友B:
ETA 802.104这种机芯就没ac。
没想到斯沃琪也出假三眼,怀疑是不是山寨。
可以换个芯,但据说eta802故障率很高,可以换成miyota GM10,如果厚度够那么2035可能更好

网友B:
这个机芯几乎没法修
1先排除电池问题,电池电压应该1.4v以上
2然后拆上盖板,会发现电路板的电路是向下装的,用非常细的万用表笔量线圈两端直流电压,有正负几百mV的脉冲,如果没有,可能是电路板坏了也有可能是供电,摘除电路板量电池触片到电路板的触点,如果也没问题就换电路板。
3如果有脉冲但不走,拆下电路板,量线圈电阻,2kΩ左右。如果开路,就是线圈坏了,这个机芯上夹板是塑料,还是热熔固定的,线圈被上夹板罩住,拆开没法复原,也许可以粘回去但我不知道行不行。
4如果有脉冲,线圈电阻也对,就拆上夹板查轮系。电池侧面也能轻轻拨动齿轮,轻轻拨动看是否有问题……
基本过程就这样,虽然我也是不久前刚刚才第一次修表,不过我理论上还不错

网友:
蚂蚁大小的零件,,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A 802.104这种机芯就没ac。
没想到斯沃琪也出假三眼,怀疑是不是山寨。
可以换个芯,但据说eta802故障率 ...

是的,如果不是用的eta的机芯,我都直接认为是假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不是用的eta的机芯,我都直接认为是假的呢

不过就算是用了eta也有可能是假的,毕竟这个塑料芯虽然是斯沃琪标配但也是很容易买到。我倒是认为假三眼疑点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就算是用了eta也有可能是假的,毕竟这个塑料芯虽然是斯沃琪标配但也是很容易买到。我倒是认为假三眼 ...

嗯,反正是添头,慢慢拆着玩
然后丢备件库里面
表带已经烂了
表蒙子什么的都还不错

网友:
怎么拆的,,我有个结构差不多的,换电池把时针弄掉了,那个旋钮怎么弄下来?时分秒针怎么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芯几乎没法修
1先排除电池问题,电池电压应该1.4v以上
2然后拆上盖板,会发现电路板的电路是向下装的 ...

大神,上一节维修电子表的课

网友:
这个是假的!山寨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上一节维修电子表的课

我不是大神哦。我只修过一块2035,最简单的,其实前面写的都是根据基本原理就能分析出来的。

网友:
这是假货,真货是4线圈机芯。根本拆不了,表盖是热压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神哦。我只修过一块2035,最简单的,其实前面写的都是根据基本原理就能分析出来的。 ...

有条有理!看它像假货,整体布置不规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条有理!看它像假货,整体布置不规整

不太清楚斯沃琪,没玩过。不过天梭倒是让人大跌眼镜,2k的表里面居然装了个塑料芯,我当时以为是假表,但朋友说是专柜的,后来一查发现还真是这款机芯,觉得天梭以后是不能买了,要买也得先查查机芯型号

网友D:
直接买个2035机芯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2035机芯换上

2035的确便宜皮实,但能不能换要看定位柱和机芯厚度,不是随便一个就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