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雨停了,太阳能充电功率达到4W了

楼主(2021-06-17):
买的MPPT退货了,商家说不能统计总的充电瓦时,说明书上却说有,问了才知道,商家说的充电功率就是充电电流......哎~

直接一个二极管搞定,
电池包里有保护板,就这样挺好;

雨停了,充电功率由0变到约4W
板子上都是水珠,扫一扫估计还能提高个半瓦

一颗5毛钱的二极管,防反冲就得了,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这样非常容易过充,因为保护板过压保护电压会比较高

网友B:
电池逆向充电 加热 光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非常容易过充,因为保护板过压保护电压会比较高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就差0.3伏,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逆向充电 加热 光板

加了二极管的,么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差0.3伏,没啥事

网友:
我自制的自动浇灌系统用的12.6v电池包三串3并,就串了一个二极管用的共享车太阳能板子充电用了一年多了一直正常,太阳能输入端并了一个LED电压表,实际太阳最大的时候就12.3V,一直没有超过电池包电压的。

网友:
太阳能这东西,相当于一个高内阻的电池,所以不宜低压大电流放电,还是多串少并,高压小电流输出,再DC-DC充电最实用,DC-DC可以容忍较大的输入电压变化,输出对充电电池是稳压的。

网友D:
这个表头有点贵,要是要8块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头有点贵,要是要8块来着

买了一段时间了,好像7块多
现在都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