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1987年的Sony WM-F203随身听拆机修复(音频试听)

楼主(2021-06-17):
第一次海淘过来的索尼Sony 随身听,成色还可以,收到惊异与它的体积是如此小巧,磁带盒大小,还是在八十年代,对于这款机器主要是被收音面板吸引,主要是想听它的收音机,国内应该没有发售过。

楼主:
故障 磁带不能播放,收音有底噪。
开拆
铜飞轮晃眼

看看板子和电容情况,板子新净,电容没有漏液

看看马达,超薄马达

磁带仓

楼主:
换了皮带,只单面播放了一次就罢工了。带速非常慢,首先考虑是马达问题,拆了加点油,从国外网站了找到了该机马达的构造图,彻底拆开加机油才算彻底润滑,马达润了。

楼主:
不过电子搞玩,并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带速慢,换面困难,考虑下电容问题,拆了一颗1.5v 220uf 电容,容量值正常,没有漏液。

排除了电容故障,继续找故障,发现机芯右侧飞轮不润,就是最边上小白轮子边上那个飞轮,拆了加油润滑,弄完,翻面正常了,不过只能放一首歌,第二首就开始变调,带速走慢。

楼主:
查找最终故障点有点曲折,首先找了维修手册,从稳速芯片电压开始排查,稳速电压应该在0.65V,这机稳速电压下降很快,一会就降到0.58V,还继续往下降,主供电源也急速下降。
无电池盒,临时引线接入将电源接入电路

分析了电路图,也始终无入手维修切入点,最后还是拆了前面拆过的铜飞轮,下图最下面那个飞轮,注意到一个弹簧脚压在飞轮下(固定最下面的白色轮子的弹簧),前面也看到过这个弹簧脚,不过没有怀疑它,现在想了下是这个弹簧脚给飞轮踩了刹车,也降低整个电路电压。重新固定这个弹簧脚,飞轮顿时恢复到超润状态,机器正常工作了。

原装电池盒是sony 首次使用外接电源,设计问题,导致很多电池盒没有保存好,不过国内有3d打印版,玩家可以不用担心。

最后欣赏下这款机器,收音调节丝滑般的感受,有别于其他手动调谐收音机涩涩的齿轮感,立体声声音很好听,接收信号强,灵敏度高。

网友:
欣赏了欣赏了

网友:
情怀无价,产品也牛,当年鬼子有钱,舍得消费不差钱

网友:
随身听被日本玩的炉火纯青
还有数码相机

皆败于时代

网友:
这超薄电机真是牛逼  想想当时的国产随身听真是屎一样的存在

网友A:
该WALKMAN极具收藏价值,看看这个做工,真的很精细,能海淘到这种品相好的,实属不易,关键楼主技术水平高,还修好了,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像随身听,录像机这种机电一体化的东西对生产工人的技能要求相当高,成本也降不下来,被淘汰也是大势所趋。现在玩这个玩的是情怀啊

网友B:
收音有底噪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超薄马达还是头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有底噪怎么修好的?

有底噪实际是收音工作的,只是刚开始没接收到信号,大概调频频率没调到国频段,日频频率不一样,但是从88-108,所有国频都可以收到,收音其实没问题,

楼主:
有兴趣听一段该机播放的采集的音频

Sony_WM F203机器修好-录一首磁带播放-叶倩文-祝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WALKMAN极具收藏价值,看看这个做工,真的很精细,能海淘到这种品相好的,实属不易,关键楼主技术水平高 ...

过奖,不知道是否属于通病。

楼主:
机芯工作状态 翻面动作赏析
Sony WM-F203磁带随声听播放内部机芯工作运行状态

网友C:
看着很舒服。楼主多少银子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舒服。楼主多少银子买的

海淘运费也贵点,要六百左右

网友:
好机!我感觉它的外表对不起它的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