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万用表里面的压敏电阻

楼主(2021-06-17):
福禄克万用表里面的压敏电阻,拿05k575来说。05是直径, k是误差10%.575是阈值,就是575伏的电压导通,对不对?但是看福禄克15b的电路图,那三个压敏电阻标志的是910伏。到底哪个正确呢?
还有那个热敏电阻,图纸标志1100欧,我用国产ptc热敏1k的代用,合适吗?

网友A:
EPCOS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应该是定做的型号。
交流额定电压575VAC,额定直流760V,1mA动作电压大约是945VDC。

一般这坏了别的也会坏,如果拆了,可以用EPCOS550V/560
V压敏(910v~动作电压),或别家的或者国内STE-10D102KS,1mA@1000V代替,不过如果换910V,850以上的电压测量会不准。。。

网友:
压敏电阻都串联了电阻或者热敏电阻吧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A:
EPCOS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应该是定做的型号。
交流额定电压575VAC,额定直流760V,1mA动作电压大约是945V ...

请问9205M的PTC该装多大的呢?我那破表之前只有一个1.3K的电阻代替,我换了一个MZ5常温1.2-1.6k的PTC,不加温的情况下测量500多欧,耐压800   75度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