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收了几个卡录摄像板板子.能点亮,不知道怎么开启录像,求大佬们帮看看

楼主(2021-06-17):
买了几个这样的卡录模块, 通电能亮,但不知道如何开启录像功能..
求有用过的大佬指点.
上面没有按键没有拨动开关.
tf卡里会生成视频照片目录.

网友A:
这个玩意儿不要折腾了,软件估计都不好找,看接口都是很老的东西,只在老式的MP3上见过,附上一张网上找来的图,想要继续折腾的话,去买根线连接电脑试试,不过可能也买不到了

网友B:
没看到摄像头,那个白色的插座是接摄像头的么? 接个摄像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摄像头,那个白色的插座是接摄像头的么? 接个摄像头再看看。

白色那个是个3针的插口, 是电源接口

摄像头就最前面.排线链接的就是小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不要折腾了,软件估计都不好找,看接口都是很老的东西,只在老式的MP3上见过,附上一张网上找来 ...

应该是这个接口.  谢谢大佬了, 我现在就像知道怎么单独把这个点亮开始录像.
难道这种一定要链接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不要折腾了,软件估计都不好找,看接口都是很老的东西,只在老式的MP3上见过,附上一张网上找来 ...

我估计下面还有个小板.连着来控制什么的.估计难了.打算扔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