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HDMI转VGA转接器,主控CH7101B

楼主(2021-06-17):
转接器无反应
拆开发现做工不错,外面还包着铜膜作为屏蔽层

主控CH7101B

各脚定义翻译如下:
4 至HDMI/DVI发射机的串行端口时钟
该引脚用作串行端口到HDMI或DVI的时钟总线
DDC发射机。此销需要上拉47 kΩ 电阻至
所需电压电平。

5 串行端口数据到HDMI/DVI发射机
该引脚用作串行端口到HDMI或DVI的数据总线
DDC发射机。此销需要上拉47 kΩ 电阻至
所需电压电平。

6  I2S串行数据或SPDIF输出

7  I2S文字选择

8 I2S连续串行时钟

9  I2S System Clock

10  芯片复位
低至0V可复位。典型的高电平为3.3V

12 串行端口时钟输入
该引脚用作串行端口的时钟引脚。外部拉升
6.8 K? 需要电阻

13 串口数据输入/输出
该引脚用作串行端口的双向数据引脚。
外部上拉6.8 K? 需要电阻器

14\15 通用输入/输出

16垂直同步信号输出
该引脚的振幅从0到AVCC

17 水平同步信号输出
该引脚的振幅从0到AVCC
它还可以作为复合同步输出

20 串行端口时钟输出到VGA接收器
该引脚应连接到VGA DDC的时钟信号。这个别针
需要上拉10 kΩ 电阻到所需的电压水平

21 串行端口数据到VGA接收器
该引脚应连接到VGA DDC的数据信号。这个别针
需要上拉10 kΩ 电阻到所需的电压水平

22 晶体输入
一个平行的共振晶体应该连接在这个引脚和晶体之间
首席执行官。

23 晶体输出
一个平行的共振晶体应该连接在这个引脚和晶体之间
十一。如果外部CMOS时钟被注入XI,则XO应该被保留
打开

25 VGA蓝色组件DAC输出

26 VGA绿色组件DAC输出

28 VGA红色组件DAC输出

29 电流设定电阻输入
此引脚设置DAC电流。10千?, 1%公差电阻应
在这个引脚和AVSS之间连接使用短和宽的痕迹

30 HDMI接收器热插拔输出
31\32\33\34\36\37HDMI TMDS输入
HDMI差分时钟和数据输入对

1 PLL电源(1.2V)
2\18 数字IO电源(1.2V)
3\19 数字地面
11\38模拟电源(3.3V)
24\27模拟DAC电源(3.3V)
35HDMI接收器模拟电源(1.2V)

=========================
先查供电,1脚供电正常1.2V,11脚却没有3.3V电压;

===》跑线到供电端SOT-23
AAA33 ,查AAA331脚5V,2脚GND,3脚=0V;
拆下AAA33,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发现原3脚焊盘对地为0,拆除后面两个贴片电容再测也是0,故判断主控芯片坏掉;
拆下CH7101B芯片,不短路了
主控坏,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A:
淘宝优惠5.8包邮,

网友:
这个做工太粗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优惠5.8包邮,

某宝查了一下该单独芯片卖24大洋啊

网友B:
这个质量很差,而且只能hdmi单向转VGA,不能VGA转HDMI。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查了一下该单独芯片卖24大洋啊

这个HDMI转VGA转换器,电子城5元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质量很差,而且只能hdmi单向转VGA,不能VGA转HDMI。

你的意思是信号走过去,一看没意思 又自己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