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睿安泰信APS3005D的功率管安装位置的讨论

楼主(2021-06-17):
安泰信APS3005D的功率管安装位置的讨论
昨天晚饭后逛街,逛到一朋友的手机店,聊了会天,随后他拿出一个安泰信的APS3005D可调电源,说坏了,稳不住电压,我说帮他拿去修修看,他说不要了,新的买回来了。
问我有兴趣去玩不?想玩的话拿去吧。比较重的一个电源,就拎着走回家。到家通电发现微调电位器没效果,粗调电位器稍微动动,里面的继电器噼里啪啦的跳,输出电压上上下下稳不住。
呵呵,没大毛病,电位器接触不好,拿出神器(高效复活剂)对着几个电位器的一个小孔,及引出脚一阵喷,再反复转动电位器,通电OK啦,非常稳定,啥毛病也没啦。微调电位器也恢复性能了。
仔细观察,变压器体积不小,铁芯是EI-105*50,功率足够,但是对于功率管的安装方向,我有疑惑,有些不理解,现在把图发上来,请大家讨论。
图1 图2 是原机的安装方法,散热片齿正对风扇,功率管安装在最上边的一片齿上,到底这样的效果好不好呢?
图3 图4 是我把功率管移到散热片的主要面上(利用散热器上原有螺丝孔),散热器安装方向不变。
图5 图6 是我把功率管移动后,同时把散热器也转了个方向。
最后一个图片,是现在用5V5A拷机。
大家讨论下,哪一个方法,散热效果最好。拆开的照片都是在左右二个侧面拍的。

楼主:
实测稳压性能很好,接线柱上5V输出时,带载5A和空载时,电压纹丝不动。
空载时市电(目前实测是232V)输入功率16.3W  带上5V5A负载后,输入功率为137.6W。
线性电源的效率相当低,此时内部总消耗已达112.6W了,效率相当低 18.2%.
空载时测试整流滤波后电压,随着输出电压的变化,功率管输入电压记得分别在20V,32V,45V,60V 左右(测时没记录,记得是差不多有这样的四个档位在变化的)。最高电压是60V记得的,因为还特地去看了一下主滤波电容的耐压够不够(标的是6800uf/6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稳压性能很好,接线柱上5V输出时,带载5A和空载时,电压纹丝不动。
空载时市电(目前实测是232V)输入功 ...

满功率这个散热器肯定是不够的,我有一个类似的电源,把散热器改为旧款CPU的铝合金散热器了,而且把桥堆单独装在另外的散热器上。

网友:
找个775的 cpu散热器换个 厚版的  …… 图六 建议再反向一下,芯片丝印向外壳,供参考

垂直转向180 芯片向外

网友B:
理论上,发热器件安装在散热器的中心点,方便热量均匀传导出去,每个鳍片温度差越小越好,能最大的利用散热片的散热面积。
原来的装配方案在器件温度高的时候,由于热传导时间差,会造成离器件远的地方温度低,降低散热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775的 cpu扇热器换个 厚版的  …… 图六 建议再反向一下,芯片丝印向外壳,供参考 ...

你的意思是把图6中功率管面转到风扇这边?那齿片中的风量基本上要没有了?现在是齿片及功率管面在电源左右方向。我是想让风从齿片中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发热器件安装在散热器的中心点,方便热量均匀传导出去,每个鳍片温度差越小越好,能最大的利用散热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工厂出厂为什么要这样装?且最上面的鳍片也不是非常厚,它要把热量从这个鳍片上传到厚实的平面,再传给其它鳍片,这样底部的散热鳍片利用率就相当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功率这个散热器肯定是不够的,我有一个类似的电源,把散热器改为旧款CPU的铝合金散热器了,而且把桥堆 ...

这个电源体积比较小,要换装CPU散热器难度太大,没地方安放了。

楼主:
另外,这个电源的风扇出风口是否太小了?影响了风扇的风量,要不要把风口的外壳全部切割掉,弄个金属钢丝的网罩当防护网?

网友B:
这个你测试一下最大负载情况下的散热情况。厂家原来的装配方案可能考虑到桥堆热量大,居中,功率管热量一般,分列两鳍片末端,如果是这样就合理了。
还有风量的问题,也可能有这个考虑。在30度左右的室温下测试下散热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当然你加大进风口面积肯定会有优化。
还有你风道问题,原方案应该通过散热片风量大,但是容易积尘;你改了放心的模式估计散热效果没有原风道好。个人之言仅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测试一下最大负载情况下的散热情况。厂家原来的装配方案可能考虑到桥堆热量大,居中,功率管热量一般 ...

桥堆才多少压降,散热功率和调整管没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测试一下最大负载情况下的散热情况。厂家原来的装配方案可能考虑到桥堆热量大,居中,功率管热量一般 ...

最大负载时的功率管发热也不一定是最大的,最大发热应该是在功率管二端电压最高时,明天再测一下在带负载后,在哪个输出电压下,功率管二端的电压最高。
厂方原来是二个功率管和整流管都装在最上面的鳍片上。三个并列在那里,排列是功率管+功率管+整流桥。整流桥发热不可能很大(消耗功率应该在10W左右)而二个功率管估计要共消耗60W-70W左右。
风道的问题,它是抽风的,向机壳外排风。不是向机内送风。
在同样的负载下,测试功率管表面温度,用胜利的热电偶温度表(和万用表的差不多,只是精度高一点有0.1度分辨率),在原机没动时,弄点硅脂在功率管表面,5V5A时,不到2分钟,管子表面温度就要超90度,且没有稳定下来的趋势。散热片下部还不是很热,不敢再测下去。停止。
拆下来,发现用的是云母绝缘片,硅脂也只涂了云母片和散热器间,功率管和云母片间一点也没有。整流桥因为全塑的,没有绝缘片,厂方一点硅脂也没弄,直接拧在散热器上面。
把功率管移到散热器中心面,不动散热器方向(图3图4情况),测试情况好一点,二个管子表面温度可以稳定在90度左右。
试过把风扇换个方向,向内吹风,情况好象好一点点(管子表面温度约在88度左右可以稳定下来,温度表探头接触管子表面不太好弄,测试只是参考),但我不喜欢向内吹(万一后面的进风口,有纸片什么的给吸过去挡住了就麻烦了),向外吹,不会堵塞后面的出风口,而进风口,机壳前部二侧都有,还有变压器下面的底部也有。

上面测温因为角度问题,没法用红外线测温计监测功率管表面温度,估只能用温度表弄点硅脂去测。

再后来把散热器转个方向,图5图6那样,离风扇远的那个管子,温度偏高一点(温度表测在90度左右)。靠近风扇那个功率管,温度要低近十度。铝散热片上的温度和图3图4不动方向时差不多,都在75度左右。用红外线测温计(带最大值)进行测温,离风扇远的那个管子,最高测温到103度。考虑到没装上盖(包括左右侧板),空气流通时,不能从前向后流动,左右完全开放空间,所以对离风扇远的管子散热也不利。

然后装好上盖,5V5A运行二小时没问题,因为散热片和机壳铁皮间,我也弄了些硅脂。所以整个机壳都发热厉害,特别是底部都烫的手摸不上。
现在考虑要么把二个功率管都移到靠近风扇这边,上下排列,整流管移前面来。或者换装大一点的散热器,左右上下还有点空间,前后只有60mm的间距,要选好的散热器也难。

网友B:
楼主用心了。。。
这散热器估计难压到让你放心的程度,可以考虑更换CPU散热器,如果尺寸足够的话。
扩大进风口的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奔四的cpu散热器随随便便压90瓦到50度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心了。。。
这散热器估计难压到让你放心的程度,可以考虑更换CPU散热器,如果尺寸足够的话。
扩大进 ...

CPU散热器,安装困难,特别是怎么把它固定到机箱里,风扇和变压器间,只有60mm间距。还要很多五金加工,麻烦。。
我在想能不能弄固态继电器那种散热器。另外在想是不是厂方把功率管前面的电压弄的太高了。空载时,整流滤波后的最高电压竟要到60V (市电232V时) 而把输出电压调低,功率管前面的最低电压还有20V左右。

网友B:
你这是8cm风扇,有很多CPU散热器都是用的这个尺寸的,厚度尺寸应该不是问题。散热片固定在机壳另一边并利用机壳散热是个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8cm风扇,有很多CPU散热器都是用的这个尺寸的,厚度尺寸应该不是问题。散热片固定在机壳另一边并利用 ...

风扇是以8CM的,刚刚在看AMD的散热风扇,也是8CM的,我想,是不是直接把CPU风扇装在后盖上,散热片还是直接和风扇硬连接,这样距离也有了,然后呢,散热器原CPU这个面找个什么绝缘的支架和机底壳适当固定(散热器腾空安装,后面由风扇固定,前面得想办法进行绝缘固定)。那样功率管可以直接装到散热器的中心面上,不用绝缘片。那样热传导效率高得多。
哈哈,只是要买AMD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8cm风扇,有很多CPU散热器都是用的这个尺寸的,厚度尺寸应该不是问题。散热片固定在机壳另一边并利用 ...

电源的顶盖和二左右侧板是一体的,U形铁皮,这个板上没法固定散热器,散热器只能固定到底板上。
主楼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左右二个侧面拍的。

网友:
如果你不怕摔,可以把风扇固定在外壳上,散热器固定在风扇上,悬空。但是一旦摔落,那么重的散热器肯定会破坏风扇的固定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图6中功率管面转到风扇这边?那齿片中的风量基本上要没有了?现在是齿片及功率管面在电源左 ...

垂直转向180 芯片向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转向180 芯片向外 ……

那不是还是一样的吗?只是向左边或右边,比如我现在是向左边,转180度,只是向右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