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收了几个卡录摄像板板子.能点亮,不知道怎么开启录像,求大佬们帮看看

楼主(2021-06-17):
买了几个这样的卡录模块, 通电能亮,但不知道如何开启录像功能..
求有用过的大佬指点.
上面没有按键没有拨动开关.
tf卡里会生成视频照片目录.

网友A:
那个3针的接口看看有没有丝印,3个引脚依次就是电源,地和控制线     控制线拉低开始拍照或摄像,   拉低时间短的话是拍照,拉低时间长(2秒以上)的话是开始摄像,再拉低一下是停止摄像

网友B:
除了电源接口还有什么接口?主控芯片是什么?知道主控芯片后,可以叠加一个WIFI模块,如MT6710UN或者RTL8812AU模块上去,就是一个WIFI控制录像了,体积大小正好。

网友:
看到还有一个三针插口,估计上面应该还有一部分电路,盲猜是按键或者蓝牙WIFI一类的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源接口还有什么接口?主控芯片是什么?知道主控芯片后,可以叠加一个WIFI模块,如MT6710UN或者RTL881 ...

这个比较老,主控芯片我在网上都没查到.
估计不能装wifi现在就想激活录像到卡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3针的接口看看有没有丝印,3个引脚依次就是电源,地和控制线     控制线拉低开始拍照或摄像,   拉低时 ...

拉低是接正极还是父级呀? 是连个电阻吗?一般多少K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低是接正极还是父级呀? 是连个电阻吗?一般多少K合适

因为默认是高电平, 接负极是拉低,   不用电阻, 直接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默认是高电平, 接负极是拉低,   不用电阻, 直接拉低。

接正极负极都试过了,没反应.还是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正极负极都试过了,没反应.还是常亮

接按钮到负或者正都试试,有的是短按一下拍照,一直按一直录像,有的是短按拍照,长按过后放开开始录像,再次长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