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 你是认真的吗?

楼主(2021-06-17):
       之前看了论坛 8139发的贴子  全网首发:欧万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开箱评测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对这个产品比较心动。先后入手了1台HDS242,2台HDS272S。实际收到货后产品的重量,体积还是满意的,但是配件的做工看着就很拉低档次里,用的比较少,基本就是开机测试了以下基本功能,最大的体验就是慢,真的很慢,示波器自动设置反应慢能理解,但是万用表也反应慢就不能理解了,特别是看了坛友的拆机,万用表部分是专用芯片,还是这么慢,真的就很奇怪了。
       今天有空,拆了台272s, 看了下内部做工,真的是想吐槽了, 就问owon厂家,你们家是认真在做表吗?这个表的外观,功能看着还算不错,内部就没法说了,应了那句歇后语 绣花枕头。。。。。。

       手头有owon的万用表,台式示波器,感觉都还算不错,台式示波器没有拆过,万用表也在论坛里发过拆机贴,总体还可以。以前认为owon算是个小众品牌,但还是在认真做产品,这次买的三个手持,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希望厂家还是用心做产品

网友:
厂家回复

楼主:
科技以外壳为本

网友A:
为啥不买硬先生用的那一款

网友B:
助焊剂痕迹的话是环保要求,均不洗板的;无铅焊貌似就是比较无光泽感的;少量直插件,采用手工焊接也很正常,毕竟要控制成本而且也无影响使用;连锡问题还是不应该的,品控上还是不完善;修复痕迹我不发布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买硬先生用的那一款

硬先生用的哪一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痕迹的话是环保要求,均不洗板的;无铅焊貌似就是比较无光泽感的;少量直插件,采用手工焊接也很正常 ...

还有这样的要求吗,其他产品好现象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出的这样的规定

网友:
owon就这样

网友:
除了AD9288的引脚连锡有点离谱外其他的都是正常的。我基本跟5楼的意见一致。
之前在别的万用表相关帖子里我就说过,直插件是手工补焊的,通常补焊后不会再次洗板。也包括有些补焊的东西不能进洗板水这类原因。
焊点没必要一定追求亮,这都是什么年代了。还有最好的镀金板是那种雾蒙蒙的黄色,不是金灿灿的。
个别元件过smt的时候位置不正属正常现象,当然不能短路不能引起故障。
另外大电容的问题,一般都是pcb布局上面不允许。也有后期为了稳定而补的。反正这玩意只有好处没坏处。你非要给这玩意设计个焊盘,,,,,有的时候的确条件不太允许。

网友:
恭喜你,买了个返修机。

网友:
批量生产的东西,大电容那么补还说正常就离谱

另外的帖子里还有smt后手工飞电阻的图,也是正常的?

你说设计失误补个电容加个电阻改善指标我还能接受

明显不正常硬说正常,只能理解为对手过来反串黑

网友C:
楼主,担心你过几天也要发帖道歉!哈哈

网友:
我入的242s,主要是看看500kHz以内pwm波,发生几十千赫兹脉冲波调试电机
用了半个月觉得还行,三合一功能到现场可少带两样东西

这两天还给同事推荐了owon家HDS200系的进阶版HDS2061
这次看到拆机,我深刻怀疑这货的稳定性

相比smt,手工焊接不可控
助焊剂不洗没关系,电容焊脚边上的锡珠不刷掉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痕迹的话是环保要求,均不洗板的;无铅焊貌似就是比较无光泽感的;少量直插件,采用手工焊接也很正常 ...

手工焊接正常,直接焊在电容上就不正常了。说明这个表没有做过完善的验证就急着批量了。为了节省成本又不愿意重新做。看之前拆机就知道了,不是一个两个表的问题了。

网友: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20块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担心你过几天也要发帖道歉!哈哈

没必要道歉,处分版主删帖,客观存在的问题,又不是故意黑他

网友:
  我发现中国人设计的电路很好、可惜叫临时工干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道歉,处分版主删帖,客观存在的问题,又不是故意黑他

242s我拆开看了,PCB是21年3月v2版

同样加焊了电解电容,但焊得还漂亮,同样位置只并在右边大贴片电容上

无明显助焊剂和锡渣残留,无其它补焊痕迹,也没有看到另外帖子里搭焊的电阻

ADC同样是短路两个引脚,应该是有意的

综合判断应该是后面有小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2s我拆开看了,PCB是21年3月v2版

同样加焊了电解电容,但焊得还漂亮,同样位置只并在右边大贴片电容上 ...

等有空了拆另外两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