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吐槽一下,优利德UT33A+的表笔收纳

楼主(2021-06-17):
前几天伊莱科的表爆了,昨天下手了个UT33A+的,今天就到了,试了一下还得,自动档的,响应还行,精度没基准不好说,跟UT89X的简单对比了一下差不多。收纳的时候发现表笔是个问题,不知是设计师脑残还是生产弄错图纸了。不管怎么绕都是长不长短不短的这样绕会长出一些来:

如果这样绕也不行

只能先用一阵子,不行就把衣服扒了算了

网友:
哈哈,逼死强迫症

网友A:
横着绕的,尽量只有一层,然后表笔卡住就散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着绕的,尽量只有一层,然后表笔卡住就散不开了。。。

横绕试过,会好点,但不理想,而且这款表设计的卡表笔的槽也太靠近顶部了,表笔卡进去尖部比表长一点

网友:
这是半自动挡吧,小档不用调,大档还是要扭。表笔可能是通用型,其他型号都用这种,所以不长不短罗

网友B:
不拆看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绕试过,会好点,但不理想,而且这款表设计的卡表笔的槽也太靠近顶部了,表笔卡进去尖部比表长一点 ...

横着绕表笔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看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过一阵有时间再说了,最近没啥空,准备下岗找工作去

网友:
x,一样,我的炮灰33a+也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一阵有时间再说了,最近没啥空,准备下岗找工作去

同样的价钱还不如买众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价钱还不如买众仪的

众仪是万万不会买的

网友D:
你这种收表笔的方式只能大大缩短表笔的寿命,就随便揉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收表笔的方式只能大大缩短表笔的寿命,就随便揉在一起就行了。

那设计师设计收纳槽干啥???

网友:
吹毛求疵了吧

网友E:
是不是应该先把笔卡进去,然后在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应该先把笔卡进去,然后在卷线?

那就得先把表笔从表上拔出来,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得先把表笔从表上拔出来,麻烦

拔表笔不是麻烦,次数多了接触不良,就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拔表笔不是麻烦,次数多了接触不良,就更麻烦了。

就是,如果每次用前要插,用后要拔那可真是麻烦,如果导致接触不良那就更糟糕了。以前的老表UT30B(是02还是03年买的,忘了),从买来插上表笔到退役就没拔过,出门都是随手一卷就扔包里,跑过大半个中国,到去年被压导致屏幕漏液有些看不清了,也没发生过接触不良的

网友G:
优利得还不至于插拔多了就接触不良,正规表笔还不至于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优利得还不至于插拔多了就接触不良,正规表笔还不至于如此

每天跑三家吧,插三次拔三次,累不累???,本来就是图小巧方便省事,这样不是多事了吗?还不如直接带UT89X出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