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几款优利德直流表选择

楼主(2021-06-17):
UT203(142)——UT203+(171)UT204A(180)UT210E(200)
这四块选一下吧价格都在后面了,基础家用之前的203送人了用着还行,后面几个没用过本来打算再买个203的看着就眼花了,得加钱
210E好像可以测2A小电流,看了坛子里面反应不太稳定

网友:
建议带上热电偶测温功能,这个功能也经常使用

网友:
我打算买202A+的

网友:
肯定是UT210E或者是210D 204+ 216C 众仪QB9

楼主:
我测直流的多点,用不到交流

网友:
没看到价格

网友A:
钳表测直流小电流,外部干扰引起读数跳动不能怪表

至少我的210E没觉得不稳定

网友:
优利德有一款没有面市的钳表参数功能相当好---ut217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钳表测直流小电流,外部干扰引起读数跳动不能怪表

至少我的210E没觉得不稳定

9270我也曾经有一块,精度稍微差一丢丢,个人认为不能胜任于高精度信号发生器只能用于热工现场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270我也曾经有一块,精度稍微差一丢丢,个人认为不能胜任于高精度信号发生器只能用于热工现场调试 ...

这几个图当然不是秀9270,说的是测量方法正确的话,210e显示毫安电流也稳

9270输出电流、电压线性挺好,高位表校过后 2mv-24v / 1-20mA信号给四位半表当信号发生器也够了
极小值和电阻值不可信

楼主:
型号后面括号里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图当然不是秀9270,说的是测量方法正确的话,210e显示毫安电流也稳

9270输出电流、电压线性挺好, ...

假如你的210e的准确的话,图5已超标了,说明书是0.05%的准确度,已达0.08%了,我那个线性就是不怎么好最后退货了,能否发几个图看看新版本线性是否真的好,真好的话我还打算再购买一次,毕竟这个表造型功能我十分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的210e的准确的话,图5已超标了,说明书是0.05%的准确度,已达0.08%了,我那个线性就是不怎么好最 ...

我只是说线性可以,然而值不一定准确

这块半年前校过一次,最近气温差了30度,应该不怎么准了

另外标称万分之五精度,后面竟然没有加减几个字的跳动,所以这个指标我不信

这表模拟变送器调试PLC真是神器,800块太值了,我安利好几块出去没有不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