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黑裙星际蜗牛B的风扇

楼主(2021-06-17):
我的是星际蜗牛B双 当年花费将五百大元入坑的 当时就为了了解一下DSM系统究竟有多好用
用的硬盘是两个普通希捷2T+两个酷狼4T 组的SHR
最近发泄小姐姐的别墅风扇声音有异响 而且平时风扇声音也挺大的 早有想换的冲动
然后逛了好几个NAS论坛 安利了arcti的F12 PWM PST CO
说实话 这个风扇真的很安静 温度可能也有我拆开清灰的原因降了有六七度的样子
拆开外壳后看到配的祖玛电源 口碑还挺好
原来风扇配的是超频3的 前后四个边角配有胶垫好评(新买的arctic没配胶垫)
拆开后拿刷子清理一下 SATA线和USB等接口都是灰尘
看了下MSATA 好像大家都是这个神储的

网友A:
楼主存了好多岛国动作片吗?要这个神器。

网友B:
500的nas上个50的风扇,你也是豪气。

网友C:
10块钱的超频三风扇配了个18块的调速器,不过调速器是上一台下载机延续下来的,等于没花钱,平时收在闲置的硬盘架里面,夏天风扇调快点,冬天调慢点

网友D:
我前两天把旧CPU风扇拆下来用绑带给缠上去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把旧CPU风扇拆下来用绑带给缠上去代替了

声音有没有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存了好多岛国动作片吗?要这个神器。

熟悉熟悉DSM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的nas上个50的风扇,你也是豪气。

就为了静音 哈哈  猫扇买不起只能上这个了

网友E:
这个风扇是真的安静。。。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扇是真的安静。。。在用

是呀 不然我也不花巨款上它了

网友:
随便换一个风扇都比自带的那个风扇要静音许多

网友:
难道此时你不应该把你的小姐姐们介绍一下吗?

网友:
昨天也清了二两灰尘  一年半电源风扇变暴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的超频三风扇配了个18块的调速器,不过调速器是上一台下载机延续下来的,等于没花钱,平时收在闲置的 ...

大佬可以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 不然我也不花巨款上它了

其实那个1u电源风扇噪音也不小,我把1u电源换成dc-atx了。。。基本上算是完全静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那个1u电源风扇噪音也不小,我把1u电源换成dc-atx了。。。基本上算是完全静音的 ...

我的刚好相反 我的电源风扇异常的静音 我一直怀疑它没转  当初我也想顺便把电源风扇一起换的

网友:
1U的电源风扇才是主要噪音来源,我拆了改温控了,实在太热就让它噪吧,平时几乎没声音。机箱风扇12V我接5V,感觉风量还行,也是没声音的。

网友F:
蜗牛B支持pwm调速的,TB有那种杂牌4P调速风扇,十来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蜗牛B支持pwm调速的,TB有那种杂牌4P调速风扇,十来块钱一个。

我的风扇是异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