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犯了一个严重的低级错误

楼主(2021-06-17):
想偷懒拿现成的原理图库错把STC89C52 40DIP封装的原理图用在了LQFP 44引脚的封装上,导致实际引脚连线完全错乱,既然错了那就干脆把元件都焊上吧,放在电脑桌旁当个小摆件,每当画板的时候一看到这个错误的案例就要提醒自己认真核对原理图与封装管脚的关系。

网友A:
最后效果的照片呢??

网友B:
唉,我当年和你犯过同样的错误,那会不像现在打pcb样板这么便宜,一次双面板打样要5,6百大洋。心疼钱只好把qfp的四角的焊盘先焊在万能板上然后一根根飞线

网友C:
我从不偷懒,从原理图库到封装库都是自己画

网友D:
最近正在搞到了一个电路图,想要弄个PCB出来,能帮我弄一下吗?

我用立创搞出来的是双面PCB板,单面的搞不出来,估计是没交钱的原因吧。
这是用立创画的,可能还有没处理的问题
自己用洞洞板焊了一块板,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在搞到了一个电路图,想要弄个PCB出来,能帮我弄一下吗?

我用立创搞出来的是双面PCB板,单面的搞不 ...

为什么M币设置为零也要扣35币呢?

晕死。
怎么才能设置下载附件不扣M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在搞到了一个电路图,想要弄个PCB出来,能帮我弄一下吗?

我用立创搞出来的是双面PCB板,单面的搞不 ...

什么焊锡?那么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焊锡?那么丑

别好管我这个烂板子了哈,还是看下我这个电路能不能弄个单层的PCB出来才是正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效果的照片呢??

等修改后再次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当年和你犯过同样的错误,那会不像现在打pcb样板这么便宜,一次双面板打样要5,6百大洋。心疼钱只好 ...

厉害!这是个精细活,考验手工和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不偷懒,从原理图库到封装库都是自己画

是的,自己画才最放心,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在搞到了一个电路图,想要弄个PCB出来,能帮我弄一下吗?

我用立创搞出来的是双面PCB板,单面的搞不 ...

双层板不好嘛,为啥要单面?而且如果没有原理图的话要想改单面得抄板画原理图了,有点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层板不好嘛,为啥要单面?而且如果没有原理图的话要想改单面得抄板画原理图了,有点难度 ...

我只有单面的覆铜板,没有双面的!这个理由行不?
电路图我发附件了,可能还有不完善的。

M币我设置为1了,但下载好像还是要35M币,我也不知得怎么弄!想免费也免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单面的覆铜板,没有双面的!这个理由行不?
电路图我发附件了,可能还有不完善的。

放网盘啊,这样方便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在搞到了一个电路图,想要弄个PCB出来,能帮我弄一下吗?

我用立创搞出来的是双面PCB板,单面的搞不 ...

奇怪!为什么会画不出单层板呢?您只要在另一面不布线就行啊。

网友G:
对于菜鸟而言,打板子永远都是遗憾工程,提交前千遍万遍的检查也没用,总有意想不到的问题会在焊件或调试时出现,没治没治的了。

网友:
画个转换板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菜鸟而言,打板子永远都是遗憾工程,提交前千遍万遍的检查也没用,总有意想不到的问题会在焊件或调试时 ...

是的,有时其它方面检查的再仔细,对于没有走过弯路的新人来说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在前面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网盘啊,这样方便大家

网盘怎么放啊?没操作过,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