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浪涌保护器,根据品牌搜索,是德国产

楼主(2021-06-17):
根据品牌搜索,是德国产。假货宝上看还不便宜。
正面,侧面:
底座:

地零保护:

火零保护:

这个是部分拆除了黑色封胶的内部样子。

网友:
我从华为的一个铝盒子里拆出来过一个,好像是防雷的

网友:
很久以前还真有个外国牌子 :德律风根,,,不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一个大压敏,一个气体放电管。。。

压敏不能随便加,要配合温度保护。。。
国内某些灯具电源竟然敢把压敏加在保险丝前面,我也是佩服,灯具买来压敏都拆了。。。用温度保险串联压敏电阻紧密接触,热缩管一起套好接到排插LN上,就是防浪涌排插。。。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抑制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