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按键不灵,滴酒精修好

楼主(2021-06-17):
有了用酒精修好机械键盘按键、UNI-T万用表开关、音响音量电位器的经验,这次尝试修风扇按键不灵。

亲戚给我的美的遥控风扇,没有底座,自己找了个拼上了,我的红米手机可以遥控。

风力大,电机没有温度,不像另外那个艾美特,40度。摇头按键不灵,手机能遥控,没管它。

今年摇头彻没反应了,想成为大师就不能偷懒。

看了半天,开始以为要拆中间的大螺栓,已经生锈了,拧不动,其实不需要拆,缝在机头正下方,因为颜色相似,看不清。

好多小强干尸

好大的板子

上面那个安规电容怎么比艾美特小那么多?

清理干净......

按键两端5V

就是这个了,断电,滴入酒精,多按几次。

上电测试,修好了!

这看是按键控制,有胶看不清

小芯片也看不清,风扇端MOS低压开关高压?

网友:
小强竟然都住进风扇了,看来密度很大呀

网友:
这外壳一打开就让人很难受.....

网友:
看完这个减肥

网友:
美的风扇还是不错的,艾美特铸铝电机好,但遥控摇头电机特别容易坏,话说小按钮感觉还是塑封那种好,铁片封装的容易坏

网友:
这里头没有水都这么多。。。你那里感觉这东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