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力西60W调温电烙铁烧了

楼主(2021-06-17):
拼多多上15元买的,温度高,挺好用。

今天突然啪的一声,还冒了火花。

拆开一看,烧黑了,虽然不贵,但是扔掉可惜了。

擦干净,看了一下电路,这样好像就可以了,没有调温了。

可控硅太不可靠了,捡过2个可调鱼缸空气泵,也是可控硅烧了,扔掉电路板,直接接在变压器上修好。

尾线挨着可调电阻脚,已经有压痕了,上个热缩管。

补充内容 (2021-7-1 12:0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烙铁芯可插拔!

网友A:
这个没了调压?直接上220V  头子易烧黑
我也是先看中得力西,便宜
刚要买又看到了力创,后买了力创二把
得力西和立创一样的都是可控管调温。立创发光管耐压低易坏。

网友:
外置一个风扇调速开关之类的吧

网友:
现在国产德力西、正泰、公牛的很多产品都不能买,啥产品都贴牌

网友:
这种东西买回来要自己加工一下才好,至少加个全桥,可控硅搞大一点,单向硅可靠一些。

网友:
不是不可靠,是可控硅参数选小了

网友:
根据经验,烧了都是不能调温。。烧断开很少

网友:
我也烧了把普通的,莫名其妙的烧了,几块钱撸了精菱五金的40瓦几块钱的用,结果太垃圾,连焊个灯板接线也焊不好,又去德佰龙的

网友B:
你这明显缩水了,少了很多元件。某牌同款。

网友:
我也烧过几个电烙铁,大品牌的一样烧,自己做了个变压器版t12白光,用了快3年了再也没有烧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缩水了,少了很多元件。某牌同款。

请问具体品牌型号,刚好要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了调压?直接上220V  头子易烧黑
我也是先看中得力西,便宜
刚要买又看到了力创,后买了力创二把

立创价格咋样,九块九的华秋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立创价格咋样,九块九的华秋还行

我的脑子?

是华秋

华秋可控管大些
这个是烧了发光管后自己再加个整流管时拍的照片,后来买了贴片发光管就去掉整流管,在原处装正反二个发光管,这样更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缩水了,少了很多元件。某牌同款。

什么时候、多少钱、哪里买的?可控硅大很多,多了个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多少钱、哪里买的?可控硅大很多,多了个LED。

去年双11吧,12块左右。
前几月只要10块又入了,结果拆开发现缩的跟你没区别,只好当配件了。:lol: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191&extr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具体品牌型号,刚好要买一个

没戏了,现在也缩的跟楼主没区别。
见好就缩都这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戏了,现在也缩的跟楼主没区别。
见好就缩都这尿性。

对我来说够用了,我就想要个温度够、有指示灯的,调温根本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够用了,我就想要个温度够、有指示灯的,调温根本用不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943&extra=
可惜搞不到旧版了,新版跟你是一个模板。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缩水了,少了很多元件。某牌同款。

这个好啊!

网友:
用过936你就不会再用这种可调烙铁,用过白光t12烙铁你就不会再用926,用过jbc240你就不喜欢t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