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更好用的华为机型扩展卡,速度也挺快,大华NM存储卡上手

楼主(2021-06-17):
现在我们的手机上通常会存储非常多的数据,像是照片、视频,以及各种视频、音乐应用的缓存,此外还有聊天记录等等,时间长了,手机的存储空间难免不够用,对此要么是买更大存储的手机,要么是通过存储卡扩展,相对来说存储卡是成本更低的一种方案。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存储卡,能够在手机上面用的,除了TF卡之外,2018年华为发布的NM卡用起来也很方便,不过目前只能在华为或是荣耀的机型上使用。但是很多的手机厂商都取消了手机TF卡槽,而且相比于普通的TF卡来说,NM卡的尺寸只有nano SIM卡大小,用起来更加方便简洁。

上个月我也入手了一张NM存储卡,不过牌子不是华为而是大华的,因为NM卡虽然采用的是华为的技术,并且只能在华为荣耀机型上使用,但是华为也会把专利授权给部分厂商,所以我们在市面上也能找到不同品牌的NM卡。这样一来厂商之间也会形成良性竞争,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性价比更高的NM卡。

之前我也用过几款大华的存储产品,感觉质量都很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和华为类似,大华也是一家技术实力很强的国产品牌,之前主营的是视频监控产品,并且全球份额也是数一数二的,今年大华推出了很多存储类的产品,像是固态硬盘、U盘以及存储卡都有所涉及。

这次我选择的是256GB容量的大华N100高速NM卡,比起其他品牌的产品,这款卡性价比更高,为了方便备份,我还入手了一个华为读卡器。大华N100这系列的NM卡,目前是有64G/128G/256G三种容量,但是读写速度都没差别,并且有三年的有限质保,我的这款原价是399,趁着618这段时间凑单入手的。

大华这款NM卡用了一次性的包装设计,具有一定的防伪特性。从包装可以看到它提供的是3年有限质保,并且具有防水、防磁、防X光、耐高低温等特性,除了平时面对安检一类的环境不会受损之外,也能够适应很多合理的环境,确保存储数据的安全性。

取出卡片后可以看到,大华N100这种NM卡体积确实很小,虽然造型配色上看起来和TF卡差不多,但是拿两者比较的话,还是不难看出,NM卡确实是小了一大圈。而且这款卡的做工也比较精细,卡面上面写着大华、256GB容量以及90MB/s的读写速度等信息。

在大华N100的背面,可以看到华为NM卡特殊的金手指结构,这和普通的TF卡相差很大,所以在PC上面备份数据的时候,需要用到NM读卡器,另外因为这种NM卡体积很小,所以在装进读卡器的时候要注意对准卡片的方向。

华为原厂的双头两用读卡器很实用,可以兼容NM卡和TF卡,并且配备了两种接口,分别是USB-A和Type-C接口,都是现在很常用的接口。其中Type-C接口可以轻松兼容新款的笔记本以及手机设备,帮助这种NM存储卡实现跨设备的数据传输。

另外华为读卡器的做工也很不错,上面还给NM卡做了一个推拉的开关,我们想要取出NM卡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拨就可以了,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接下来我们在PC上面对大华N100高速NM卡进行一个简单的读写速度测试。因为NM卡采用了eMMC5.1协议,所以通常读取速度为90MB/s,写入速度是70MB/s左右,相比之下,大华这款NM卡性能似乎更强一些,官标读取能达到93MB/s,写入可以高达82MB/s,下面来实际测速一下看看是否如此。

通过ATTO Disk Benchmark的结果可以看到,N100这款NM卡对于小文件的写入和读取速度分别为85.5MB/s和91.5MB/s,基本符合官方的数据。

接着再用CrystalDiskMark进行测试,从接口可以看到,对于1GB文件的顺序读写,N100这款NM卡的表现也很不错,其中顺序读取速度和写入速度分别为94.96MB/s和85.74MB/s。

目前市面上2018年以后的华为和荣耀机型,基本都可以支持NM卡,实际使用当中大华N100这款卡的兼容性也很不错,基本上插上就能读。当然了,使用这种NM卡时要占掉一个SIM卡槽,不能使用双卡了,不过目前市面上很多其他品牌的机型,甚至还取消了TF卡槽,没有扩展存储的空间。

平时在手机上对这款卡进行读写以及浏览速度都很流畅,因为NM卡的读写速度远超SD U3标准,平均写入可以达到75MB/s,所以在连拍、4K视频录制等方面的表现也都很流畅,只是在使用存储卡录制时需要设置一下存储位置,我们在华为设置内找到存储,然后修改默认存储位置为“存储卡”即可。

最近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大华N100这款卡拿来给手机做存储扩展确实很合适,用起来比较简单,读写速度也很让人满意。此外配合附带的读卡器,平时将卡里的资料备份传输也很方便。如果现在手里用的是华为荣耀机型,同时有存储扩展需要的话,那么这款大华N100应该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选择。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2Nzk2OTcyMA==.html

网友:
这种小众存储产品慎用,一旦出问题,维修的地方都找不到,存储类产品尽量使用大众化的产品

网友A:
本质上和sim卡槽TF/SIM二选一没有任何改进啊。

就是不用多触点,可以直接用SIM卡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和sim卡槽TF/SIM二选一没有任何改进啊。

就是不用多触点,可以直接用SIM卡触点 ...

和苹果学的,故意使用独家接口接口技术,配件卖高价。

网友:
不通用的东西永远没市场,苹果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苹果学的,故意使用独家接口接口技术,配件卖高价。

看读卡器的价钱就知道。

网友C:
这软文写得可以啊,不过这东西的价值值得商榷,现在的手机动不动128G起步,正常使用谁存满过,还有就算真需要,也就只能存点视频照片。还不如用XX网盘,开个超级会员,一年的钱也就一个读卡器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和sim卡槽TF/SIM二选一没有任何改进啊。

就是不用多触点,可以直接用SIM卡触点 ...

是有区别的 比SD卡多好几项授权和专利费 而且不是SDA成员 又是反SDA的产品 单纯SDA一方开出的授权费就得是10倍起步 接口形式又是另外公司发明的 那家也是血口 不过菊花并不在乎 毕竟自己的消费群体以定位成没长脑子型 把手机价格翻几番就不显配件贵了

网友D:
NM  尼玛卡。。。

搞来搞去还是使用的 sd协议啊,就是换了个皮。和哄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NM  尼玛卡。。。

搞来搞去还是使用的 sd协议啊,就是换了个皮。和哄矇一样。。 ...

鸿X确实存在,不过手机上用的目前为止是基于AOSP的,就是安卓开源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UI。不过国内的手机比如OPPO  VIVO   小米的系统都是这么干的。这样就叫自主系统有点勉强。还有一个用在智能产品上的倒是算真正的自主系统,不过小米那些也有,只是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而已。

网友:
没钱买华为
不是亲儿子的荣耀都已经卖出去了
低端机小米凑合用几年得了

网友:
我几块钱买了两根外接排线,用了一根实现了双卡双待+TF卡扩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软文写得可以啊,不过这东西的价值值得商榷,现在的手机动不动128G起步,正常使用谁存满过,还有就算真需 ...

你这网盘更不靠谱吧。。。。。信号不好的时候想要下拉数据急死人

网友:
是的,这玩意就是不能买,不要用。大家一起来抵制它。

私有协议,私有接口。无非就是实现个存储功能。毫无意义的徒增用户使用成本而已。

现在的手机厂商都该千刀万剐。为了卖手机,赚取高端利润,直接阉割掉SD卡接口,美其名曰为了安全。频段阉割,功能限制,锁bootloader,定制APP,强推广告,后台偷开网络麦克风,摄像头,窃取用户数据。

    其实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你的手机值钱吗?一点不值钱,不过几千块钱破玩具而已。你知道最值钱的是啥,对了,你的数据。现在手机厂商通过拉取你的个人数据,可以卖到天价。我就不说某为,某米啥的。就说蓝绿,厂商,如果有五千万台手机,他们总服务器可以拉取任何个人用户数据。他们拉取的数据干啥了呢,卖给厂商,最精准广告营销了吗?没有,我告诉你,他们都有大客户。这个大客户是谁,不敢说。哈哈。谷歌更别提了。全球几十亿安卓手机。那个手机数据他拉取不到。除非你手机找个铁盒子永远密封起来。个人数据一般包括啥。一般来说,机主号码,通讯录,手机内部存储资料。照片了,视频了,文件了。还有位置信息。摄像头,麦克风,各类传感器采集数据。无所不包。手机功能 越多,采集数据越丰富。

    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手机免费送,不要钱,只要你入网,用这个手机。手机不能离网,不能刷机,功能限制死死的,手机就把你锁起来了。人很好管理,很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网盘更不靠谱吧。。。。。信号不好的时候想要下拉数据急死人

超级会员还是靠谱的。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苹果学的,故意使用独家接口接口技术,配件卖高价。

不是这个原因,貌似是SD卡协会的禁令导致无法用TF卡。所以华为研发了NM卡。

网友:
米国不允许华为用TF卡,所来才开发的NM卡

网友:
不是
是华为想和苹果学习卖特殊的配件
不过想想吧
xd和ms都没流行起来
这个卡也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