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测量食品,水,面包内部的指针温度计

楼主(2021-06-17):
最适合烤肉,比如七分熟,九分熟。
搞不清楚内部结构,但反应挺灵敏。

没有牌子,估计不防水,所以使用也麻烦。

网友:
金属的热胀冷缩原理吧,冰箱放了一个类似的温度计。

网友:
老式温控开关原理吧

网友:
这玩意 反应快不快?
是不是和 低端数显温度计一样
一秒跳一个字  水都烧开了
还是80多度慢慢往上跳字?

网友:
里面可能是双向记忆合金弹簧游丝等。尽量换液晶数显电子式,比机械式灵敏,缺点需要纽扣电池。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机械式的,可能与冰箱控制器差不多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