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T12的OLED显示屏

楼主(2021-06-17):
最近的烙铁屏由于摔了一下,整个屏幕都暗了不少,但是,偶尔又能恢复正常,打算买新的了,换下来的拆开玩玩!

楼主:
随便看看,顺便请教一下坛友,造成屏暗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一样,有时候暗,有时有线,有时候正常,还有时不显示,

网友:
感觉像12864屏啊。

网友A:
这种好像亮度哪个线容易断,没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亮度哪个线容易断,没背光了……

oled是自发光的,不需要背光模组

楼主(2021-08-30):
的确是屏幕的问题,换新的就好了,但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屏幕的问题,换新的就好了,但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正常呢? ...

有时候电容不行了也会引起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