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没有好用的焊台,推荐几个

楼主(2021-06-17):
有没有好用的焊台,推荐几个

网友:
你要看你做什么,随便焊点东西白菜白光够你用一辈子,要不一把小黄花也够你用

网友:
我现在在用936+907+JBC245的吸枪 前2天907的芯又烧了个 现在在用最后一个了  最近一直在物色 打算直接跳过T12上JBC

网友A:
一步到位无烦恼,jbc秒杀

网友B:
同问,车间焊0.2平方-2.5平方铜线,还有航空插头的线。JBC太贵,下不了手呀

网友C: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936焊台,200元以下的,936耗材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无烦恼,jbc秒杀

大几K高大上的玩意儿,感觉业余玩的话有点奢侈了,土豪任性

网友:
看你做啥了,业余玩的话的我有个烙铁 风枪 0-15V电源 手机USB快充带指针电流表指示的有兴趣可以出你

网友:
把外热练好,啥焊台都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问,车间焊0.2平方-2.5平方铜线,还有航空插头的线。JBC太贵,下不了手呀
...

白光或固特的双温烙铁,个人推荐固特 因为我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白光或固特的双温烙铁,个人推荐固特 因为我用过

咋找不到这个牌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找不到这个牌子呢

Goot TQ-95. 白光是980

网友E:
介意价格不?不介意的话,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F:
买个高频快克,够你用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936焊台,200元以下的,936耗材便宜

山寨203H,200元搞定。耗材跟936一样便宜。

网友:
文宇高频焊台,好用多了,淘宝网一搜就有的……

网友:
这三款不知哪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介意价格不?不介意的话,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肯定介意呀,老板的钱也是钱,不能太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个高频快克,够你用很多年

高频快克好是好,就是下岗早
敢报买这个离下岗不远了

网友:
不要买两线发热芯,没有调温的烙铁,吹得再利害也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