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船用卫星天线,故障不能对星,一直转,有会修的吗

楼主(2021-06-17):
船用卫星天线,故障不能对星,一直转,有会修的吗

网友A:
你不会是放在房子里吧?
要在外面空旷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放在房子里吧?
要在外面空旷地方

别说的人家这么蠢

网友:
先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先读下数据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的人家这么蠢

如今逛论坛 都是从评论看起了

网友C:
这玩意收到信号以后,会有一个反馈,重点检查一下信号反馈电路,和信号接收电路。他转说明机械伺服机构和主控应该没问题。

意思就是他收不到信号,要转着卫星信号。

提供以下维修思路和方法。

第一断开机械结构,和伺服电机电源,让他不转,然后自己手动对准卫星,接到卫星接收机上,看能否收到信号看节目,如果 可以。说明信号电路没问题。重点检查信号反馈电路。这个你如果有电路图和原理图最好了。

还有,这个玩意坏,可能就是用户使用不当,在接受机端信号线头子没做好,一不小心短路烧了。

网友:
反正不会修,遇到啥问题都先测现有没有断,一直转直觉感觉那个接触的万一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收到信号以后,会有一个反馈,重点检查一下信号反馈电路,和信号接收电路。他转说明机械伺服机构和主 ...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现测试高频头有问题,直接接收机接高频头上对星也没信号,这是我船上用的,不是很懂原理图

网友:
这个机顶盒是改装的吗

网友D:
这个有点像极轴的卫星天线,现在玩的人少了。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像极轴的卫星天线,现在玩的人少了。

船用的一般是动中通,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直转有可能是定位部分有问题系统无法获取到经纬度信息从而不能正确计算出天线仰角和方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