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信光猫改主动散热

楼主(2021-06-17):
自己家里用的光猫,四川天邑的光猫,用的是博通芯片,经常断线,今天蛋疼,加装了风扇散热,广东的天气,室内都35伏的气温,光猫里面有65度左右,热死了几次了。现在改了后,爽歪歪。哈哈/::> 。

网友:
这风扇加得简单粗暴啊。

网友A:
改是对了但你家里35度不开空调吗

网友B:
天邑垃圾猫,换个中兴的,温度低

网友:
也是最简单的一次改造了

网友:
虽然简单粗暴  但挡不住效果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是对了但你家里35度不开空调吗

除非空调对着光猫吹,不然还是这个主动风冷效果好。

网友C:
为什么光猫的无线都关闭,搞得还要接个无线路由。有办法打开吗?

网友D:
太逊了啦!
给你看我的网件R6850

网友:
我那个天邑700都死了一年多了,也改了风扇散热辣鸡死了经常无缘无故死机,现在换的一个华为的也改了风扇主动散热几个月不关机也不会死机

网友:
跟我的光猫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是对了但你家里35度不开空调吗

只有风扇,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邑垃圾猫,换个中兴的,温度低

是的,经常要重启,用户很多会打电话过来,又上不了网了,后台一看,光猫温度70。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光猫的无线都关闭,搞得还要接个无线路由。有办法打开吗?

用超级账号密码登录上去,可以打开的。电信跟移动的超级账号密码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逊了啦!
给你看我的网件R6850

你这个是路由器,并非光猫。

网友E:
让电信给你换个光猫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电信给你换个光猫不就行了

我本身就是装维哥,测试各种光猫的稳定性能。

网友:
烽火HG6543C1 本来是一块薄薄的石墨贴,我给换成了一个大大的铝散热片,用导热双面胶固定。上盖下掉。貌似没差别。还是49-51之间。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简洁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