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不碎纸的得力碎纸机

楼主(2021-06-17):
同行送来一个不能碎纸的得力碎纸机,故障为通电能进纸,但是不能碎纸,二话不说,拆,后来发现是传动齿轮有一半磨损成平的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这是准备拆的时候拍的

就是这个齿轮磨损严重

就是这种,以前的碎纸机用的都是交流电机,现在都用这种直流电机了

看看这就是碎纸的刀

全拆

网友:
得力碎纸机不得力

网友:
得力反而变成没力了,哈哈

网友:
看上去单级减速比太大得上全金属齿轮好些,或者大于17齿两级三级减速。

网友:
使用的人估计太暴力,很多张厚的纸一起放进去,电机卡转造成的

网友:
这机器最多10张纸一次,还高负载,连续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啊~

网友:
碎纸机还不如一个打火机

网友:
都这个样 我的让人做了金属齿轮了

网友:
估计换上去用几天又要换。在入纸口增加一个遮挡,使入纸口宽度变窄,减少一次进入的纸张厚度。

网友(2021-08-09):
你好楼主,能请教一下怎么拆那个齿轮吗,谢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请问怎么拆这个齿轮,谢谢?

网友(2021-11-18):
维修高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