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细节之处见功夫 陕汽和一汽拆车继电器

楼主(2021-06-17):
近日闲来无事,正好手里有几个陕汽和一汽拆车继电器,拆解比较一下看看谁的做工好,话不多说开拆

可以看到外观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汽里面并联的是电阻,陕汽里面并联的是二极管,那么问题又来了,哪种好点呢,上示波器。先来一汽的

接下来是陕汽

可以看到并联电阻的继电器在断开时,产生的自感电压在100伏。而并联二极管的继电器只有20多伏,差的可不是一点点啊,一汽老大哥细节上还得下点功夫啊!

网友:
人家是共和国的长子,不用努力自然有国家喂

网友A:
对汽车电器不太懂,吸合线圈并二极管好理解,并联电阻是啥目的?可能是这样设计使得修理工不用区分正负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汽车电器不太懂,吸合线圈并二极管好理解,并联电阻是啥目的?可能是这样设计使得修理工不用区分正负极吧 ...

线圈断电有自感电压,并联二极管,电阻是释放这个电压的,不然对路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汽车电器不太懂,吸合线圈并二极管好理解,并联电阻是啥目的?可能是这样设计使得修理工不用区分正负极吧 ...

续流二极管,电感关断时会释放反向电动势。就因为二极管是反接的,正好单相导通给释放掉

网友:
继电器并联电阻跟二极管用法不一样的,并联二极管必须区分正负极性,并联电阻不需要区分极性,用起来更灵活

网友:
这应该是不同场合用的两种特性的继电器,而不是成本和做工的区别。
你可以再看一下二者触头释放的延迟时间区别。
理论上:
用二极管灭弧,释放延迟时间长。
用电阻灭弧,释放延迟时间短,适用于需要快速关断的场合。
快速关断的线圈灭弧也有用压敏电阻的。
如果是为了不区分线圈方向或者AC场合使用的,也有用双向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汽车电器不太懂,吸合线圈并二极管好理解,并联电阻是啥目的?可能是这样设计使得修理工不用区分正负极吧 ...

电感有保持电流不变的趋势。直到电感中蓄积的能量转化成其它形式耗散掉。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不足1V,耗散能量的速度很低。而电阻呢,按照楼主测量的200V计算,是二极管耗散能量速度的200倍,再考虑线圈内阻,整体上用电阻灭弧比二极管灭弧要快几倍,很快就可以让线圈中的能量耗散殆尽。

一般设备这点点时间差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是需要精密定位的设备,刹车时间点的延迟,设备就会过位或者溜车。

网友B:
你这一拆简直是暴殄天物,我昨天还在翻存货找电流大一些的12V继电器,准备给老爸的摩托车改氙气灯用。去年梅雨季节没动过车,后来再用,发现车机不亮了,没有倒车影像在城里可不好停车。自己捣鼓虽说点亮了,但把屏幕折腾碎了,换屏差不多300,干脆在小黄鱼上买了一个全新的,不到300。自己换上了之后电瓶开始馈电,想到电瓶寿命快到了,干脆换了个电瓶,结果又馈电了两三次。今年五一回家让弟弟用蓝牙连车机放歌,没开车机都能连上,看来是车机一直开着机,只是屏幕需要手动点亮。网上查说是可以用继电器解决车机漏电问题,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捡了一个正泰的12V、30A四脚常开继电器,顶端是长方形,不是车子继电器盒里常见的正方形继电器,也比继电器盒里的继电器要高;前年给小黄鱼上买的坏LG微波炉换变压器,用的几年前捡的格兰仕上拆下的变压器,但插簧不一样,要承受大电流,烙铁焊锡不可靠,买了冷压钳和插簧,微波炉修好了就送给其他人了,买的工具和材料这次也刚好都派上用场。端午节自己在家折腾,节后把车子停在单位3天,昨天晚上再测,还有12.5V以上的电压,看来问题解决了

网友C:
用续流二极管和电阻,是为了满足不同使用场合的需要,一汽的电气工程师不会连这点浅显的道路都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拆简直是暴殄天物,我昨天还在翻存货找电流大一些的12V继电器,准备给老爸的摩托车改氙气灯用。去年 ...

这是24伏的

网友:
看看我们老秦人多么实在,所以说以后选东西尽量选我们制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续流二极管和电阻,是为了满足不同使用场合的需要,一汽的电气工程师不会连这点浅显的道路都不明白 ...

陕汽的标签都比一汽的清晰,前者标有24V电压,不容易弄错,一汽的什么都没有,难以分清是12V的还是24V的,一汽的工程师从这点上就比不上陕汽的。

网友(2022-02-18):
一汽马自达都被他们自己作死了,一马的做工和同级别的车比真的差不少,倒了活该

网友:
确定那个是电阻吗?怎么看着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