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力胜op-300有线鼠标

楼主(2021-06-17):
今天拆一个力胜鼠标,型号是op-300,价格二十几块钱,办公用每天8小时,用了2年多了,没任何毛病,真耐用。

背面的防拆贴纸下有一颗螺丝,三角形的,另外两颗螺丝藏在上面的两个脚贴下面,也是三角形的,幸好我有三角螺丝刀。

拆掉螺丝后就可以轻松的分开,没有任何卡扣。

PCB版本是2012年的,DH 即生产商:深圳市德浩电子有限公司

左右键微动是华诺(HUANO)的粉点,标称寿命1000万次。
滚轮下的按压微动是华诺的黑壳白点,标称寿命300万次,也有淘宝店写500万次。

编码器是TTC的黑芯,高度是11mm, 寿命未知。由于左键微动遮挡,手机拍不清楚,见谅。
这款编码器寿命还好,就是感觉不如华诺的顺滑,刻度感比较强。

PCB背面,微动只焊了两个脚,一个脚悬空。板子比我拆的双飞燕好多了。

因为本人不玩游戏,一直是用几十元的廉价鼠标,对于那些动辄大几百的鼠标,从来没用过,也就没法对比。
对我来说,便宜、好用、耐用才是真理,这款鼠标符合要求。

网友:
只是办公用两年很难坏,以前公司组装的办公电脑,鼠标键盘都是送的,用了三四年没一个坏的,倒是主机和显示器频频出问题

网友:
用过力省001型号的鼠标,质量和双飞燕普通的差不多。

网友:
以前办公的地方用过这种葫芦型的鼠标手感好,握得紧,经得起左右甩

网友:
楼主品牌我买过游戏鼠标外形,比双飞燕耐用,没有影响手感一键多雕,800到3200dpi大范围调速,实际上鼠标传感器大概800到1600dpi,开机进系统默认800dpi。

网友:
低档鼠标用插座的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牌子好像原来是给微软代工的……

网友:
这个很厚道了,华诺微动,原相的芯片,而且鼠标线是屏蔽线。。。

双飞燕模具比这个好,也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