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这种外转子电机如何拆轴承

楼主(2021-06-17):
轴承上的卡簧很容易拆除,但是轴承内外环似乎都是过盈配合

网友A:
拉马把转子顶出去,拆下卡簧,取出轴承,外圈设计了卡簧所以应该不是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马把转子顶出去,拆下卡簧,取出轴承,外圈设计了卡簧所以应该不是过盈配合 ...

卡簧已经取了,轴承毫无松动

网友B:
就外面一个轴承是紧配,里面的是滚针轴承,用铁锤对着电机输出轴稍微用力敲几下,让轴活动一下,再用拉马顶出去。切记不能一直用铁锤敲,容易把转子敲坏

网友C:
有一个同款无刷电机,正在搞驱动弄转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同款无刷电机,正在搞驱动弄转它

这款在20v都转的很慢,感觉额定应该是4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外面一个轴承是紧配,里面的是滚针轴承,用铁锤对着电机输出轴稍微用力敲几下,让轴活动一下,再用拉马顶 ...

目前计划在前面用比轴长的管子套在轴上,顶在轴承内圈,然后用台钳把转子顶出来,这里拉马完全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