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个按键“锁不住”的洗脚桶20210226

楼主(2021-06-17):
20210226 周五 晴天
    早7点起,说是今天晴天,可是一早就有雾,越来越大,

    炒菜,吃个馒头,吃碗元宵,吃完饭上班来,一上午无活,

    整理分拣贴片到11点多,停手,在群里泡,抢了几个红包,

    也发了一块钱的红包,基本上进出大体平衡小赚,热闹嘛。

    中午回家饺子,下午3点,被电话叫起,一老人的声音,

    说张师傅,睡觉哩吧?醒了没有,我在门市等你呢。于是,我赶紧来吧。

    来了一看是个那种老年三轮,外边绷着半透明的好几个拉锁的皮帘子那种罩,

    好像是那位铁道北的修过儿童遥控玩具车,修过dell的一体机,给过500G硬盘,

    每次来给点线材,沾点电的玩意的那老者,貌似应该是吧,

    我来了放车子,冲他一比划,他也冲我乐,开门,进来,

    他这是来修个洗脚盆,港德的,比一般的洗脚盆高一倍,  整个一洗脚桶。

    说按键可能不行了按的时候类似鼠标连击。

    一开马上关,锁定不了,拆底部的座,一圈十几个螺丝,

    抽出操作面板向下延伸的巧克力色的挡板,里边是上下连接的线束,

    底部是一个鱼缸气泵,一个水泵,水泵连的不知道什么管子,

    外边是型材角铝包着的,中间夹着2个PTC元件发热用,

    水从管子过去就被加热了,现在主要是不能锁定,

    拆下前控版一看,带MPU的,2个8字数显2个指示灯,是电容降压的,

    电容225,并联一个100K电阻,一头串联一个50欧电阻到220的黄线,

    同时,另一个头连到与470UF滤波电容上屁股对屁股安装的,一个是5V稳压管一个是4007,

    等于半波副整流,加稳压,实际上,在470UF电容上只有4.2V空载,

    开机后,只剩下3.7-3.4V,这么低电压,很容易重启,这就是故障的表现,

    拆下他的225电容实测还有175,小了差不多1/4,于是,换一个吧,

    结果,换完也一样,不行,后来甚至将50欧电阻换22欧的,也不行,

    反而电压还低了,很麻烦,但是,中间老头出去几次,

    每次他不在的时候,有正常的时候,他一回来,我想跟他表功的时候,又不行了,

    甚至有一次都装上了,没事了,空载试机正常,结果装上水试机又不行了,

    本打算将机器的电热部分的红线从可控硅上焊开个头,串个开关,不让它们开机瞬间都一起工作,

    这个方案我试着挺好没毛病,找出开关,

    给巧克力色的挡板打孔按了个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设备上的扳动开关,

    结果给老头表演的时候,发现,不挂加热管也不行,还是有那问题。

    后来老头肚子难受,走了,我继续折腾,

    后来决定,给它嫁接一个5V电源,就可以了,

    于是,用一个手机充电器的板子220分别接回路线和黄线,5V直接接到470UF上,

    这次没事了,加强绝缘,固定在板子反面拧上,没事了,

    这回怎么测试都正常,完美,完成一看,18点了,又是一下午啊,容易嘛我。

    今天到了我买的咸味的油茶面,不到一斤,400多G吧,12小袋,还不少,

    当年从小煤窑那边交易区好像不知道买过谁的,甜的,挺好,挺喜欢,

    里边青丝玫瑰哈的都挺好喝,在北京的时候,早上喝点这玩意就行了。

    前些天又看到优惠购,买了一袋,今天到了,试着来一碗喝,真TM咸。

    凑合喝完,看来以后得想法子搞点白糖了。天黑回家2021年2月26日18:51:57

网友:
5.1V稳压管接错了,4007接反了。

网友:
活有,錢沒到。

网友:
手机充电器的确比阻容降压好太多了,至少还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
早7点起。。。 。。。  炒菜,吃个馒头,吃碗元宵,吃完饭上班来
看来 胖的原因 还有 高油脂 射入----

网友(2021-08-19):
洗脚桶,很形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