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件PLP1200S电力猫首拆,效果还不如无线?

楼主(2021-06-17):
家里台式机本来用无线连接路由器的,速度不快,拉网线又麻烦,所以想买对千兆电力猫试试,结果效果差强人意,还不如无线,遂拆开研究一下,应该是本网首拆吧,电力猫用的是美帝的电压,卖家说国内220v也没事,有点不放心,拆开发现主电容是400v的,应该是宽电压设计的,没毛病。

网友:
这玩意贵不说,速度还差强人意。

网友:
做工是真心不错,好评

网友:
基本上电力猫是个失败的产品IPTV上用还凑合,稳定传输真达不到

网友:
我也是没拉网线,试过好几种电力猫,包括号称千兆的网件和TPLINK,最后发现还不如无线,最终的解决方案我用了AX3600+AX6做MESH,网卡升级到AX200,全屋覆盖WIFI6+5G,最远的位置现在都能到380Mbps/s,千兆宽带。

网友:
我一直不怎么关注电力猫,也没用过,不知道效果,也不想用,因为我认为电力猫始终不是主流,现在你这么评测一下,看来电力猫确实不行啊

网友:
电力猫对电力环境有要求。

网友(2021-10-17):
同一个电表下最大速率多少啊

网友(2022-10-10):
电力猫还是可以用的,只是那个圆插脚国内无法用,得改造或上转接头。

网友(2023-03-01):
这个125V的在国内能用吗?

网友:
做工还不错,这玩意是不是要成对使用?

网友:
电力猫的确网速垃圾

网友:
看来电力猫下单要谨慎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5-01-26):
几年前买过一对电力猫,还没有拆封。

网友:
几年前买过TP-LINK的电力猫,诉求是一楼到三楼联网,想着美好,但实际情况是一楼和三楼不同相,所以用不了。在杂物室吃灰了。

网友:
我这边用了电力猫,感觉这玩意对供电线的要求比较高,最好是同一条供电线连接的,如果过了空开就差很多;感觉这玩意适合拿来装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