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刚买的宏想120GB SSD固态硬盘

楼主(2021-06-17):
83大洋入手,属于徘徊在大品牌和山寨之间的纯在,比不上高贵奢华,满足家庭使用即可,实惠而低调

这是USB3.0移动硬盘测试的数据,SATA3 还没弄好

这是 SATA3 的读写数据

楼主:
吐槽一下标签有点山寨,不是标签制作工艺来的制作的,像是自己办公室买点标签纸就这么打印出来的

网友A:
这种大号U盘买来何用?100块应该能很容易收到个大牌子的二手SSD了!我的120G三星840也就卖了10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号U盘买来何用?100块应该能很容易收到个大牌子的二手SSD了!我的120G三星840也就卖了100包邮。 ...

虽然大牌子速度快,但是毕竟是二手的啊,稳定因数不确定,这个起码还是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大牌子速度快,但是毕竟是二手的啊,稳定因数不确定,这个起码还是新货 ...

二手也比你这山寨货强多了!

网友:
这个比山寨还山寨

网友:
要想高速必须接在主板的3.0接口上

网友B:
紫光的比你强一点。

网友:
今天618买个英睿达mx500 1t也就589,铠侠480g是300,怎么都比你这个大黑片划算

网友:
这大黑片,真不如正规二手

网友:
徘徊在大品牌和山寨之间的U盘

网友:
 大黑片真不敢用。。。M光划线颗粒用几年了。毫无问题

网友:
我有块固态也是宏想得,貌似用的还行。

网友:
不到三十搞了个DM大麦120G,不知回来会是什么鬼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光的比你强一点。

差不多啊,之前用的是USB3.0 现在装主机上了,跑分比这个还高一丢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啊,之前用的是USB3.0 现在装主机上了,跑分比这个还高一丢丢

注意看uaspstor:lol:
我用的是硬盘盒。

网友:
貌似比我的分数高,不过我的主板不支持sata3.0,拖了后腿了

网友:
徘徊在大品牌和山寨之间  你这就是山寨啊,你看着两个打磨片

网友:
大黑片啊大黑片,注意备份数据...
还有这种SSD为了省成本,SATA与电源插座引脚的锡可能不够,触点宽厚和镀金都有缩水....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价格还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用一段时间后掉不掉速。我之前那个杂牌的固态硬盘就是这样,最后还是买了块三星的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