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比众仪两块表的精度。

楼主(2021-06-17):
两个众仪表,一个是ZT102A 一个是qb9精度和表显如下。还有个杂牌表。精度如何呢?感觉好像是偏大。具体还没算。

网友:
用同款584的路过

楼主:
发这里就很少人看了

网友A:
这种芯片方案的表 都这样的精度,众仪 优利德 都是如此,这芯片貌似没法校准!就靠硬件原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方案的表 都这样的精度,众仪 优利德 都是如此,这芯片貌似没法校准!就靠硬件原始精度 ...

应该有办法。同品牌别的型号好像可以

网友:
请问测试用的电路板叫什么?淘宝有买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