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变频空调E3故障码维修

楼主(2021-06-18):
前两天发的那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449看了看大神的解答,确定是内风机失速,试着打开维修(先前找了本地两个师傅,一个报价200,一个说缺氟,可能脏堵)
拆开面板首先测量内风机启动电容,正常。
测量内风机插口电压输出正常。
正在困惑中...空调启动已经有三分钟了还未报故障,关机再查看,顺着风机控制线往里查找,一查不要紧,果然红白两根线有被老鼠撕咬的痕迹,重新包裹电线故障排除。

红白线已被老鼠咬破

网友A:
省下的钱,可以给lp买个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下的钱,可以给lp买个包了。

还是给女儿买罐奶粉吧

网友B:
说实话,有时候自己维修才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网友C:
看楼主家的这吊顶,应该是楼房,哪里来的鼠宝宝呢?

网友D:
我就想知道老鼠怎么进去的?

网友E:
再小的毛病,通过售后和维修人员都变成大毛病。以前我家的全自动洗衣机不启动,维修人员直接说主板坏了,后来找了一个懂行的朋友一查。呵呵,震动大,把一个插头震脱了,插结实后,就好了。

网友F:
还不赶紧堵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小的毛病,通过售后和维修人员都变成大毛病。以前我家的全自动洗衣机不启动,维修人员直接说主板坏了,后 ...

就收个上门费,赚的太少了。现在家里电器出问题了都自己尝试修,修不好直接买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给女儿买罐奶粉吧

奶粉可以买两罐,资深奶爸路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有时候自己维修才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那只是有时候瞎猫碰上死耗子,大多数时候是你拆开来,看了半天没看明白还得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有时候自己维修才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同感,一般情况下查查资料多问问大神,问题就解决了,胆大心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家的这吊顶,应该是楼房,哪里来的鼠宝宝呢?

我也正纳闷的,我家住三楼,按理说老鼠不能爬这么高,如果是鸟的话也不会琢成这个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老鼠怎么进去的?

有可能顺着外边的风管爬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小的毛病,通过售后和维修人员都变成大毛病。以前我家的全自动洗衣机不启动,维修人员直接说主板坏了,后 ...

说句不好听的,现在维修的乱象,看用户是小白,瞎要价,好多东西只换不修,小题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赶紧堵洞去

已经堵住了,以绝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奶粉可以买两罐,资深奶爸路过

挣钱给孩子买奶粉,两个娃,能省一个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只是有时候瞎猫碰上死耗子,大多数时候是你拆开来,看了半天没看明白还得装回去 ...

坛友都喜欢自己琢磨,没有一开始那么顺利的,还是鼓励为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都喜欢自己琢磨,没有一开始那么顺利的,还是鼓励为主吧

我很同意。坛友多在论坛多混两年,技术有提升,家庭电器一般小问题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都喜欢自己琢磨,没有一开始那么顺利的,还是鼓励为主吧

这个不是在说楼主,是说一般的维修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