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USB3.0 u盘,插在2.0电脑端不识别 插3.0断正常

楼主(2021-06-18):
金士顿3.0u盘 插在2.0电脑端不识别 插3.0断正常能读写资料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拆了看只有贴片电阻和电容

网友A:
换个usb头试试

网友:
你插其他USB孔试试

网友:
3.0口的供电比2.0口充足,看看插2个口的U盘的芯片电压

网友B:
换个插口或者电脑看看,排除一下电脑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头试试

头测了正常  排除电脑2.0端口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插口或者电脑看看,排除一下电脑本身的问题。

电脑端正常  插头万能表测了都通 是不是烧了某个电阻电容了

网友B:
你测测那几个贴片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万用表有电容功能,你可看看每个电容的具体容量,这样能排除一下失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测那几个贴片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万用表有电容功能,你可看看每个电容的具体容量,这样能排除 ...

好的,谢谢 我估计八层是烧了这些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