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海信充电头CCT24W1215A,ASUS同款,请教高手!

楼主(2021-06-18):
海信这款和ASUS除了型号不一样,内部和外观几乎一样!就是请教下高手。似乎只支持USB-DCP协议,不支持其他的QC等协议。看到现在的手机大多支持的都是qc协议。请问可以在什么手机上实现12v1.5a的快充?

看评测:使用ChargerLAB POWER-Z KT001检测USB-A接口的输出协议,显示支持USB-DCP协议,此外没有检测到其它协议。

楼主:
关键:只支持USB-DCP协议

使用ChargerLAB POWER-Z KT001检测USB-A接口的输出协议,显示支持USB-DCP协议,此外没有检测到其它协议。

楼主:
qc3.0支持5到12v的快充,qc2.0和mtk的设备那?不太了解手机充电协议,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多年前的头子了,这个不是QC,要用USB3.0的插头,中间脚接地就可以输出12V

网友B:
这DCP不好玩。把数据线短接就行了,这协议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DCP不好玩。把数据线短接就行了,这协议就这么简单。

怎么短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的头子了,这个不是QC,要用USB3.0的插头,中间脚接地就可以输出12V

是买根不带数据功能的纯充电线就能实现12v吗?这个老头子只有2个插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买根不带数据功能的纯充电线就能实现12v吗?这个老头子只有2个插片啊。 ...

这个老头子很有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