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OB2269方案开关电源改充电器打嗝

楼主(2021-06-18):
OB2269的方案 改铅酸电池充电器,改到13.8V。接上电池就打嗝 打嗝间隔1秒多,然后再自动复位,然后立马过流又打嗝保护。怎么破?串电阻限流不是好办法。

开关电源形式的充电器应该都是过流即关停,但应该会短时间(毫秒级别?)再重新打开?这样保证源源不断的充电电流?

开关电源与充电器本质区别在哪?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流太大保护了

网友:
先要把取样电阻换同样的可变电阻调电压看最低能去到多少V
能维持的电压要高于电池的最低电压,否则驱动IC保护
然后加上几个元件的限流电路,就可以当充电器了

网友B:
充电器是有恒流功能的,一般的开关电源都不带
说个亲身经历的事,就上个月,跟朋友出去干活,车上点火开关没打到位也不知道,傍晚收工时电池已掉到10V以下,他车上有带逆变功能的应急电源,用个铝壳的开关电源调到13.8V给电池充电,但充了大半个小时后连内饰灯都点不了多久,那更别说打火了
充电状态下拿万用表测电池电压发现一直在跳,才想到这铝壳电源可能没恒流,一直在打隔,导致充不进电。后来降低了电源输出电压,充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是有恒流功能的,一般的开关电源都不带
说个亲身经历的事,就上个月,跟朋友出去干活,车上点火开关 ...

可能我这颗芯片就不适合充电器 没有快速从保护状态恢复的设计。

网友C:
你是几伏改到13.8伏的?

网友C:
把圈出的那个芯片供电电阻改小或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这颗芯片就不适合充电器 没有快速从保护状态恢复的设计。

这个短路保护相当合理的,要么继续当电源。
要么要加电流反馈电路的。。。在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几伏改到13.8伏的?

12V  --> 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圈出的那个芯片供电电阻改小或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是的, 可能过流保护导致MOS管导通时间短, 然后芯片供电电源不够, 进入打嗝.

有时间再试试.

楼主:
辅助电源串联电阻板子上就是0欧姆,实测vdd电源在跳动,打嗝时电压较低,要等启动电阻那边把电压升上来才会重新工作。辅助线圈在过流保护时电源不够。

减半启动电阻,打嗝间隔也差不多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保护了

是的 我知道保护了。可是电池内阻本来就小,肯定会过载,需要充电器控制电流。

我这个应该是过流保护时辅助电源电压不够。导致打嗝

网友:
没恒流,楼上面那是限流保护,不是恒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461按这个加恒流

网友:
打嗝好啊,相当于脉冲充电,随着电池电压升高电流减小就不打嗝了

楼主(2024-10-12):
引用 网友D:
这个短路保护相当合理的,要么继续当电源。
要么要加电流反馈电路的。。。在次级 ...

哇 都三年前的了。翻了下自己的发帖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