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改车机功放TDA7381换为TDA7850CHN

楼主(2021-06-18):
拆机CD1015改功放,原机功放为TDA7381更换为TDA7850CHN,供电电压12.5V,折腾了好几天,收音功能不灵敏,磁带也一般,主要的CD也是有机械故障,CD终于能用了,但是CD朔料件有断裂破损,所以没有价值了!浪费时间,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A:
底子差,怎么换也没什么明显的效果的!

网友B:
换pa2030,比7850更好

网友C:
很多换7850的贴,估计是卖家在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pa2030,比7850更好

网上还有把pa2030换成7850的,也说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还有把pa2030换成7850的,也说效果很好。

换过PA2030,音量偏小,卖家还挺搞笑,说滤波电容不能太大,否则影响音量~
后面换7850,音量恢复正常

网友:
看来pa2030要看底子的,我的是7850换20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换7850的贴,估计是卖家在炒……

不卖任何东西,就是来娱乐自己的。

网友:
有句老话叫,缺啥补啥。电源,前级,功放再到喇叭都要均衡匹配 。先天条件短板往往不是功放,所以多数换过功放后没有根本改变,可能最多就是音量大小的变化而已。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A:
底子差,怎么换也没什么明显的效果的!

换了有改善

网友:
心理作用原因。感觉7850和7388差不多。改家用不如直接用lm3886功放。

网友:
7850蛮多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