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众车机改功放,原机功放块TDA7388更换为TDA7850MLT,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2021-06-18):
原机功放块TDA7388更换为TDA7850MLT,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低音凝聚多了。电压被我提升到14.4V。声音太大了,只能开一半音量。电源不给力我只有5A的电源,后期会更换为10A以上的电源就可以体验极限功率了。

网友:
你咋拆下来的,

网友:
看参数两个集成块好像就只有功率差别,说实话,那么小的密闭空间,体现不出功率优势……

网友A:
应该是吹风或者PTC加热板。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换7850的都说更换后效果明显,从电路上和参数上两个功放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换7850的都说更换后效果明显,从电路上和参数上两个功放几乎是一样的
...

输出方式好像不一样,淘宝注册账号就因为买这东西,结果大失所望。只能说稍微比原来强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换7850的都说更换后效果明显,从电路上和参数上两个功放几乎是一样的
...

搞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有能想明白那些人找个塑料壳子里边灌点沙子,引出一根线接到攻防外壳上叫什么什么黑洞,说音质立马得到很大提升……。发烧友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

网友:
下班回家后 扒拉扒拉床下  我好像有很多7850

网友D:
上DELL的电源,12V18A的。。。

网友E:
要换水电,最好是葛洲坝发的电,不要用火电,火电不纯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换水电,最好是葛洲坝发的电,不要用火电,火电不纯净

要用纯蓄电池供电,否则音质损失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纯蓄电池供电,否则音质损失太大!!!

打穿地核,要在下面听,上面电磁环境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换水电,最好是葛洲坝发的电,不要用火电,火电不纯净

火电有点躁,水电缺点力道,还是核电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DELL的电源,12V18A的。。。

这个电源给功放并不好用。
1保护太灵敏,开机麻烦。2轻负载打嗝保护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吹风或者PTC加热板。

最简单就是剪脚 热风枪的话建议先上点低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纯蓄电池供电,否则音质损失太大!!!

对音质没影响,但开关电源瞬态响应不太好。大动态时会打嗝,当然如果用的是小功率喇叭那就没问题了。另外喜欢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电源对收音的干扰是巨大的。音质一般由前级的DAC芯片决定后级只是功率大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有能想明白那些人找个塑料壳子里边灌点沙子,引出一根线接到攻防外壳 ...

这是骗傻子的东西而已,改善,呵呵了,心里作用,好像上次看到一个人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有能想明白那些人找个塑料壳子里边灌点沙子,引出一根线接到攻防外壳 ...

没有能想明白那些人找个塑料壳子里边灌点沙子,引出一根线接到攻防外壳上叫什么什么黑洞,说音质立马得到很大提升……。发烧友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换水电,最好是葛洲坝发的电,不要用火电,火电不纯净

现在必须用三峡的水电,听起来比较好一点,其实最好还是用江河发源地的小水电,音质绝对清澈,还得是就近用,距离太远了会有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换7850的都说更换后效果明显,从电路上和参数上两个功放几乎是一样的
...

7850是场效应管、7388是对管,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