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本打算618买台空调,发现现在的室外机都是25-26kg的。

楼主(2021-06-18):
原本打算618买台空调,发现现在的室外机都是25-26kg的。
以前买的1.5p机器,室外机都是30-31kg的,
看来现在的机器都用的单排散热器了。

网友:
省成本,造成效率低了,用户后期使用成本高了!

坑!

网友:
你咋知道不是铜变吕呢

网友:
窗机或者自己D一个

网友A:
我买的华凌1.5,到家就拆了,是双排。压缩机一边包的太严看不到,不知道是啥压缩机。

网友:
厂家从其他方面提高机器的效能效率,比方说电机驱动和压缩机,还有制冷剂也改了。
我刚换了3台变频的海尔,比定频的安静很多,用电省很多。效率高啊。温度很平稳感觉舒适很多!

网友A:
华凌外机31kg,去年买的美的30kg是1排半管,不过美的外机风扇是50多瓦,华凌是30多瓦,都是1.5匹,美的花2999,华凌1999

网友B:
昨天京东下单一台203升的冰柜 咨询所有品牌 直接或间接告诉我冷凝管是铝的 散热管是钢的  这还不算  有几台的压缩机机舱是塑料的。最轻的29公斤  最重的34公斤,最后买的裤衩兄弟的,净重34公斤,对了 很多品牌不带轱辘,不带里面的置物篮

网友:
买华凌n8he1,神机!双排31kg,我用了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凌外机31kg,去年买的美的30kg是1排半管,不过美的外机风扇是50多瓦,华凌是30多瓦,都是1.5匹,美的花29 ...

单排和1.6排都是50多瓦,双排都是30多瓦

网友:
你不要纠结重量了,预算高就买进口三菱,预算低买科龙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华凌1.5,到家就拆了,是双排。压缩机一边包的太严看不到,不知道是啥压缩机。 ...

美芝的吧. 外机31kg.

网友:
而且现在制冷剂都是R32了.

网友:
家里买的大金,近四千块钱,一分钱一分货。后来贪便宜又买了个伊莱克斯,两千多。再后来又买了一千五的美的,
能效从一级变二级,二级变三级。

网友:
国内空调品牌的两个主力格美都在缩水了~加点钱上日系的富士通二级能效机 使用体验要好很多~

网友:
那个“铜管”的颜色看着就不正常,极有可能是铝管涂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华凌1.5,到家就拆了,是双排。压缩机一边包的太严看不到,不知道是啥压缩机。 ...

美芝的, 刚看了评测,说是华菱比美的还厚道,双排铜,美的的好像什么静音系列的抽了铜管.

网友:
哪怕没有散热器,只要能制冷并且能效达标,那么也是合格产品,双排是因为散热不彻底造成效率能效损失,液态冷媒温度越低蒸发时吸收的热量就越多,既然一片冷排就能把冷媒降温到3.5能效,那为什么要再加一片冷排来让能效达到4.5呢,双冷排4.5的机器用作高端机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京东下单一台203升的冰柜 咨询所有品牌 直接或间接告诉我冷凝管是铝的 散热管是钢的  这还不算  有几台 ...

我打算买个星星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质量跟重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现在的机器轻是因为采用了环保冷媒、高效压缩机。冷媒加的少冷凝器自然要小点,压缩机也轻点所以总重量就下来了。顺便说一下:环保冷媒(R32、R290)的加注量是传统冷媒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