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求助。。稳压电源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21-06-18):
各位大神,30V5A的电源,输出电压会慢慢的增加,开机时间越久跳变越频繁,各位兄弟能不能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哪,跪谢

网友A:
手机都会修,还奈何不了它了?大卸八块,办它

网友B:
换电位器  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都会修,还奈何不了它了?大卸八块,办它

哥啊,手机回修,但是这玩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位器  搞起来

电位器换过了,是我换的太便宜?

楼主:
没人帮帮忙吗

网友:
电位器脏不稳定先排除

网友:
热稳定不良,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
这种是软故障,没人能帮你,自己慢慢查,看是不是基准相关电容漏电或者芯片电阻可调电阻温飘了等